刚收了一个房子,没有总漏电开关,但有3个分漏电开关,大家来点评一下

楼主(2018-05-10):
我的知识中,是一开始设置一个总漏电开关(漏电、开关二合一),然后,后面就是个功能区的分开关。

也就是说,一个总漏电开关就够了。

这个房子与别不同:

1。没有总漏电开关。

2。空调、照明都没有漏电保护。

3。房子插座、厨房插座、电热水器插座,却使用了3个独立的漏电开关。

大家点评一下。如果不合理,我会将电箱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A:
貌似这样才是合理的

网友:
这么快就买下房子了,总开关换成带漏电保护的

网友:
电工是要让某个漏电空开万一动作了不会影响其它开关吧,也觉得空调人们不会去接触表面。

网友B:
我家是总漏电加插座灯具分漏电

网友:
老大。下手好快。这么快就入手买了。

网友:
每个都加漏电保护挺好就是价格贵了。空调如果是壁挂式的,因为空调的外壳是接地的,问题不大。柜式空调必须加漏电保护

网友:
还是按照总_分的模式布置开关,同时有可能全部换漏电保护器。

网友:
合理啊,只要能实现保护和分开就合理,总漏也不是必须的,但是自己家里最好还是要装一个,冗余嘛。

网友C:
还是分开的好
我们公司就是找小的装修公司搞的电,就有1路大的漏电保护
只要公司任何1个地方的电出问题,整个公司就全部断电
已经发生好多次

网友:
貌似一般都是这么接的。
如果有一个总的漏电开关,那么某处漏电会导致所有电路停电。
不放心的话,把照明 也换成带漏电保护的,因为某些开发商会把浴霸装在照明线路上面。

网友D:
我觉得蛮上规矩的,用了D20、C20,许多地方装修哪分D、C之别

网友:
我沒一路都是漏電開關,漏電電流只有30MA選,分路的電流照明16,動力32,廚房廁所40,總電流63,好處是有冗餘安全性高,漏電測試只跳相關電路,短路測試就是用電阻短接零地。

网友E:
老大,下手那么快。。
大家不关心下价格,平方吗?

网友:
莫大有眼光,知识城开始大发展了。有三脚的空调当然需要漏电开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大,下手那么快。。
大家不关心下价格,平方吗?

好房子可遇不可求的。一迟疑就会被人抢走

这房子前天看到,立即交了5万定金,说好不卖给我或过户不了,要赔我10万。昨天房管局办完手续,付了全款。现在已经是我的了 :)

3个星期完成装修。原来业主1500元,我装修好2700元放租。

网友G:
照明不用漏电?换灯泡也会有触电的风险吧?

网友:
实际中好像都是照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照明不用漏电?换灯泡也会有触电的风险吧?

是啊。

空调时间长老化,也会漏电的啊。

我还是改成我传统的模式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是分开的好
我们公司就是找小的装修公司搞的电,就有1路大的漏电保护
只要公司任何1个地方的电出问题,整 ...

公司的确要分开漏电。

但家用就不用这么复杂。

好的漏电很贵的,200元一只。

原来的房子使用杂牌漏电,3个加起来估计都没有100元。

我认为一个高质量的漏电,比三个杂牌更重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蛮上规矩的,用了D20、C20,许多地方装修哪分D、C之别

这是原来发展商装修带的。还算高端房子。

帮忙科普一下D,C区别?我也没有留意啊。

网友:
如果不放心,直接把总开换一个双断的漏电吧,主要是有些电工会把浴霸接到照明上······
别的其实我觉得还算OK,如果是我可能分的漏电电流会选小一点的,这样跳了不影响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原来发展商装修带的。还算高端房子。

帮忙科普一下D,C区别?我也没有留意啊。 ...

简单说D动力、C照明,D系列对启动时的大电流容忍度高一些,适合感性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新房子装修,总,分,院子都加漏保了,照明线路没加

还有院子,哪里买的别墅啊

网友:
设置合理;主要看电线线径是否够用

网友:
我家也是这样设置的,这样的好处是如果一路漏电不会全屋跳匝。

空调照明因为一般不会有人碰所以不需要漏电。插座,厨房卫生间都是独立漏电。

开发商原来装的是垃圾空开,全部被我换成了施耐德A9系列。

网友:
如果每个支路都有独立漏保是最好的,一个跳闸其他的没事,也更容易定位漏电支路,我已经把屋子里的空开全部换了,施耐德Vigi+,1P空开的宽度实现过流+漏保

网友I:
楼上大款,开关要2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新房子装修,总,分,院子都加漏保了,照明线路没加

总分最好二选一吧?不然分路漏电总路也能检测到,跳哪个就说不好了,当然……从安全角度来说倒是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上大款,开关要2k了.

我现在租的房子,有十多年了,当时是市里的豪华小区了。结果有次空调过载,空开没事电表跳闸了。。。。。后来才发现屋子里的空开,闸已经变得非常生涩。自己的房子,又是安全相关,多花点钱没错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蛮上规矩的,用了D20、C20,许多地方装修哪分D、C之别

总C20 ,空调D20,合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总C20 ,空调D20,合理吗?

空调20A够了,1.5匹而已。

但总开关20A肯定不够。空调、热水器、滚筒洗衣机加热时、电磁炉都是用电大户。

应该60A合理。

网友:
也行呢,跟人有接触的上漏保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样才是合理的

二楼是对的,灯和空调是不容易被人触及的,其他的插座都是容易触及的,它们装上漏电开关当有电器漏电时动作不会造成其他电路断电,所谓不会造成非选择性动作。

网友:
好像现在很多都是改成楼主位的这种接法了。

网友:
空调这些电器工作时,特别是启动时容易造成漏电开关误动作,实际使用环境中往往被换成非漏电开关。

网友:
家庭用电接地一定要做好,所有三眼插座接地极一定要接地,这是最重要的,老房子一定要检查这个

网友:
总开关肯定要上漏电保护,空调和照明不能算是不常接触的,换灯泡和拆洗空调这些也是经常有的,所以也得经过漏电保护才好
以前听过一个奢侈的,一电气设计公司的老总,家里全部房间的开关盒是分开的,每个房间都有单独的保护
编辑原因:修改错字

网友:
最好是分支和总开关都带保护,总开关的保护余量大些。
如果进户电表不带互感器,建议总空开的过载动作电流不要超过电能表的最大额定电流,例如电能表是5(30)A的就不要超过30,10(60)A的不要超过60,否则负荷过大时会影响计量的准确性(即交的电费与实际用电可能不符,会多交还是会少交一想便知)

网友K:
   刚收了一个房子,,,,才是重点,不做实业了搞房产,没想到这么快的动作!

网友:
我家漏电开关除了人工按测试按钮外从来就没跳过,倒是空开因为电器短路跳过几次,不知道楼上为什么那么多人担心漏电开关动作全屋停电。

网友L:
楼主位置的空开也不错,是梅兰日兰的。被施耐德收购了。

网友M:
其实我感觉买小一点的门面出租更省心一点,住房出租经常遇到水电问题,漏水问题,租户天天来找,租出去的房子越多,烦恼越多,相对来说租门面出去省了很多心,就是投资要大一点,而且使用期限没有住房长

网友N:
这个是有国标的,很早以前看过,隐约记得总开关不要求漏电保护,灯开关不要求漏电保护,其余的插座、空调都必须漏电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是有国标的,很早以前看过,隐约记得总开关不要求漏电保护,灯开关不要求漏电保护,其余的插座、空调都 ...

我这个空调也没有漏电保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其实我感觉买小一点的门面出租更省心一点,住房出租经常遇到水电问题,漏水问题,租户天天来找,租出去的房 ...

这是你的想当然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房子可遇不可求的。一迟疑就会被人抢走

这房子前天看到,立即交了5万定金,说好不卖给我或过户不了, ...

买的是公寓性质还是商品房类的?

现在50多平大小的很少商品房吧,大多是公寓?

网友:
在国标上通用的脱扣特性有A、B、C、D四种类型的脱扣特性。

A型断路器:2倍额定电流,很少使用,一般用于半导体保护(一般情况下都使用保险丝);

B型断路器:2-3倍额定电流,一般用于变压器的二次回路保护;

C型断路器:5-10倍额定电流,该特性的断路器最为常用,一般用于建筑照明用电等;

D型断路器:10-20倍额定电流,一般用于动力配电。

所谓的多少倍电流,就是抗冲击电流,给一定的时间开关不跳闸,特性就是如何避开冲击电流。

摘自头条

网友:
现在新房好像都是这么装修的了,我刚收的楼也是这样的

网友O:
这么快动手转做包租公

网友:
应该是点评一下房子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空调20A够了,1.5匹而已。

但总开关20A肯定不够。空调、热水器、滚筒洗衣机加热时、电磁炉都是用电大户 ...

D跳脱时间长,总开C跳了也不会跳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么快动手转做包租公

其实早就转了。这是最新的一套。

网友F:
引用 网友J:
D跳脱时间长,总开C跳了也不会跳

明白。看来总漏电开关,应该选择D。

其它分漏电,应该选择C ?

这样总漏电正常时不会跳,只有分漏电故障了,才跳。

网友P:
漏电是漏过,过流是过流,两个概念,和C或D型无关。漏电跳闸就是30mA,0.4s,无论这个开关的额定电流是多少。一般总开关、固定设备、照明是不需要装漏电保护的。家庭中主要是插座线路需要装漏电保护,因为可以接入手持设备或等电位连接不良好的设备。像空调、照明等本身都会有一点漏电流,特别是使用时间很长以后,会更大,很容易使总开关达到30mA以上引起跳闸。

网友Q:
莫大下手快啊!我最近看了一套二手房子,成都南边中环边100平米,172万,不知道是否可以下手

当前二手房成交率低,房价高,都跑去摇新房了,成都的房子去年7月份涨得很多,基本上涨了30%-40%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明白。看来总漏电开关,应该选择D。

其它分漏电,应该选择C ?

空调有电机,用D没错,空调和总空开都20A,不合理,总空开可以考虑更大

网友:
家里总的还是装一个,施耐德

网友:
莫大厉害,资金不够多, 要不就向你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总漏开关要的,毕竟换灯泡也会触电的,其他的位置够保留也行。

网友:
总开关 不用漏电,其他都用漏电,这样很容易分清楚是那里出问题了,另外空调必须漏电,很多压缩机坏都表现外壳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位置的空开也不错,是梅兰日兰的。被施耐德收购了。

仿梅兰日兰的山寨货而已~
早几年施耐德就将旗下所有品牌的产品(除了APC个别产品外)都用28楼那种商标的了

网友:
分漏电开关才合理。国标规定最高30mA,通常19-22mA必须跳。不大于15mA不跳

网友:
引用 网友P:
漏电是漏过,过流是过流,两个概念,和C或D型无关。漏电跳闸就是30mA,0.4s,无论这个开关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

这个才是重点!

网友:
现在一般都不使用总漏电了

刚装修的房子配置如下

总开关->欠过压保护->照明带漏电->空调带漏电->插座总开带漏电->各插座带漏电

网友R:
换灯泡之前不是必须断电吗?谁带电换灯泡啊。
如果有能摸到的墙壁灯的话,也要漏保。我就被电过。

网友:
很合理嘛,我家就是这样的。 某一路漏电不影响其他路工作,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刚收了一个房子,,,,才是重点,不做实业了搞房产,没想到这么快的动作! ...

老大很早就布局啦

网友:
这样才合理,这样可以迅速定位问题线路,并且不互相影响,如果用总的,有一处漏电全家没电,很难受的。

网友:
总开关换成漏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空调有电机,用D没错,空调和总空开都20A,不合理,总空开可以考虑更大

难道不应该考虑进户线的粗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R:
换灯泡之前不是必须断电吗?谁带电换灯泡啊。
如果有能摸到的墙壁灯的话,也要漏保。我就被电过。 ...

那你是怎么被电的?

网友:
个人认为厨房(特别是冰箱)分开, 其他分开或合并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你是怎么被电的?

应该是摸多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F:
好房子可遇不可求的。一迟疑就会被人抢走

这房子前天看到,立即交了5万定金,说好不卖给我或过户不了, ...

2700元放租,多少平的房子?

网友S:
引用 网友Q:
莫大下手快啊!我最近看了一套二手房子,成都南边中环边100平米,172万,不知道是否可以下手

当前二手房成 ...

你买房也是用于出租的?

网友:
莫大说干就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司的确要分开漏电。

但家用就不用这么复杂。

施耐德的不错
西门子的也可以
国产的正泰也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S:
2700元放租,多少平的房子?

不到50方。

网友:
我今天测试了原来的3个漏电开关,按下测试按钮,会跳闸。

是否证明这3个漏电开关仍然可以正常使用,而不需要换新?

网友:
能跳,说明漏电功能正常,一般三个月就要测试一次。总开关不宜用漏电的,不然其中一个分路漏电,总开关也可能会漏保动作。我们小区之前配电房零线排烧断,导致380V进入家里而烧毁电器,后来200多元买了ABB带过压功能的漏电保护器换上,高枕无忧。

网友T:
我也来说说我的,我漏电只搞一路,总漏电,而且必需只用施耐德的。旁边并联一个2P非漏电的总开关,然后是防雷器。剩下的就是1P分路开关。漏电跳闸不时有发生,尤其夏天的时候,总不能不用电了吧,我一般是漏电有问题就合上非漏电总关,然后再慢慢处理有问题的电器,有时我的快速电热水器(洗碗的)漏电跳闸,合上非漏电的一天就好了。另外感觉漏电的试验跳了不等于是好的,当然我没有仔细分析漏电试验的电路没有权威。

网友F:
引用 网友T:
我也来说说我的,我漏电只搞一路,总漏电,而且必需只用施耐德的。旁边并联一个2P非漏电的总开关,然后是防 ...

感觉漏电的试验跳了不等于是好的?

为何这么说?

网友:
https://item.m.jd.com/product/2567233.html我用这个测试家里的每个插座极性有没有接反,漏电有没有保护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S:
你买房也是用于出租的?

改善型居住,原来房子较小,现在买个大点的,已经谈好了,准备成交了,最后讲成166万,吉利数字,加上房子本身有赠送面积20多个,所以感觉还是划算。换成大的,小的房子就出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漏电的试验跳了不等于是好的?

为何这么说?

因为我以前拆了一个杂牌的,试验按钮是直接给拉闸磁铁能电,确保能拉下来而已,不代表检测回路是好的。确保的作法是用一个等效于人体的标准电阻接到火线和地线上试验,但这样好麻烦,所以选择相信施耐德好了。

网友:
另外以前租房时用杂牌的漏电保护总有被电又不跳闸的经历,自己买了房换了施耐德后就没有挨电过,还没有感觉就跳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房子可遇不可求的。一迟疑就会被人抢走

这房子前天看到,立即交了5万定金,说好不卖给我或过户不了, ...

什么价格

网友:
家用的话一个漏保就行,因为线路简单,一栋楼  一个单元肯定不行的,建议分级保护,防止突然全部断电,施工质量和线路情况是无法保证的,我是用漏电  过欠压保护一体的,还带数码管显示,里面有单片机的那种,不过贵

网友:
水电一定要挑好一点的

网友:
刚收了一个房子,在东莞是吧,单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Q:
改善型居住,原来房子较小,现在买个大点的,已经谈好了,准备成交了,最后讲成166万,吉利数字,加上房 ...

166万,你按揭几成呢?

网友:
千万不要装总漏电保护器,可以每一路上装漏电保护器。分的一点,每间房间灯光和插座分别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是总漏电加插座灯具分漏电

总漏电的换成普通开关吧

网友(2021-09-13):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家居装修

网友:
要么装个总的,分路不装;
要么分路装漏保,总的不装。
如果分路和总开关都装,分路漏电时很可能总开关跳闸。因为总保护和分路漏保的动作时间一样的?

网友U:
末端漏电保护采用快速型,漏电动流电流值尽量选小点,上级漏电选择延时型,比末端动作时间多0.2s左右,动作动流也可选大一级的,最好时间与动作电流值乘积不大于30mA.S,这样能避免越级跳,也能保证安全。

网友:
这么做就是灯没有漏保,如果插座漏电灯还是可以用的,不摸黑。这么做成本最高,各路轻微漏电不会累加让总漏保容易跳闸。缺点就是漏保多成本高,灯单独电源回路与插座分离电线用的多,灯开关如果湿手触摸漏电不会跳,换灯泡漏电不会跳。结论就是这种是标准商业办公室公共场所的用法,人多跳闸不会黑灯瞎火造成恐慌踩踏卡油。家用没必要,一个总漏保就可以,热水器加热水器漏电插头多一层保护。保护灵敏度比多路高,只要电路没问题也不会误跳闸。巡检容易,只要测试一个就可以。工业的多路每个都要测试。

网友:
合理 总开关不要用漏保。可以把灯和空调的加两个漏保。

网友:
引用 网友U:
末端漏电保护采用快速型,漏电动流电流值尽量选小点,上级漏电选择延时型,比末端动作时间多0.2s左右,动作 ...

家用不会采用延时型的,动作值30mA,分断时间大于0.1都是很危险的,家用场合是直接接触保护,没必要设总保护的。

网友:
很合理,应该这样设置,一般人不常接触的可以不用漏电开关,但是换漏电开关也可以。总开关带短路和过流就可以。我哪里不知道那个发展商脑子进水,栋楼的总开关特别灵敏,搞得稍微异常全栋没电,地线碰零线也会跳总开关

网友:
有必要加 自恢复过欠压保护器 吗?在别的地方看到网友方案总开那里有这东西。

网友:
分路漏保会要求每个分路必须有自己单独的零线,对规范布线有好处。

网友:
家用电,必须保证每一路都经过漏电保护了,不常用就不怕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