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D8801固件烧录方法

楼主(2018-05-10):
SYD8801是一款低功耗高性能蓝牙低功耗SOC,集成了高性能2.4GHz射频收发机、32位ARM Cortex-M0处理器、128kB Flash存储器、以及丰富的数字接口。SYD8801片上集成了Balun无需阻抗匹配网络、高效率DCDC降压转换器,适合用于可穿戴、物联网设备等。具体可咨询:http://www.syd-tek.com/
本文摘录于SYD官网文档
SYD8801固件烧录方法
SYD8801使用UART0作为芯片的烧录接口,如图1:
图1.SYD8801芯片烧录接口
硬件上,只要使用VCC,GND,UART0_Tx,UART0_Rx就可通过PC串口下载软件。
(SYD评估板已自带了USB-UART芯片,安装pl2303驱动即可)
软件上,PC上运行SYD BLE Utility(Tool子文件夹下),按照如下步骤烧录:
1.  选择PC上USB-UART虚拟的串口,比如:

图2. SYD BLE Utility界面

2.  点击Open,如下图所示:
图3. 等待界面

3.  复位开发板上的RESET键(S1),或者给客户自己的PCB板重新上电:
图4. Reset后ready界面
4.      烧录bin文件,点击Select Setting File:

图5. 选择bin文件
选择Setting选项卡Select Setting File(bin)
选择Tool文件夹中的4K_Setting_2000ppm.bin文件,自动完成烧录,烧录工具的状态从Busy变为Ready。

5.  烧录Service 文件
选择BLE Service选项卡Open Service File:
图6. 烧录Service file

选择Tool文件夹下的Vendor_Service_GATT_DB_160804.txt,然后点击Writeto Flash,等待烧录工具的状态从Busy变为Ready。

6.  烧录Firmware
选择Firmware选项卡Open FW File,一般Firmware放在工程文件夹Output子文件夹中,名字为Ble_Vendor_Service.hex
然后在烧录界面上点击Write to Flash,并等待烧录完成。
图7.Write to Flash
图8. 烧录完毕

此时,烧录完成,如果不适用烧录串口,可以点击Close关闭串口。
重新复位或上电,则开始运行程序。
烧录新的hex文件时候,如果service没变,则只需重复第6步即可。

使用开发板给PCBA下载程序连线说明:
开发板串口单元说明如下图9,与PCBA连线说明如下图10:
                                                                                                    图9.开发板串口单元说明
9.开发板串口单元说明开发板串口单元说明开发板串口引线说明

图10. 开发板串口与PCBA连线说明
使用USB转串口给PCBA下载程序连接说明:
USB转串口出线方式如下图11,和PCBA连线方式如下图12:
图11.下载工具串口出线说明
图12.下载工具和PCBA连接方式

文档修订历史
版本号
日期
描述
作者
1.0
1.       初版:描述用SYD BLE  Tool下载bin文件,service文件,hex文件的方法
付文军

SYD官网网站:http://www.syd-tek.com
SYD技术支持:http://bbs.syd-tek.com

注意:在点击“open”按钮的时候tool软件会向SYD8801发送特殊的字节(比如0x61,这时候开发板上的串口指示灯会闪烁,这也是这时候拔掉USB先电脑会蓝屏的原因,因为串口一直在发送数据),同时工具上会显示黑色的"wait..........."标志,这时候如果SYD8801回复了特定的字节(比如0x63),tool就认为syd8801进入BootLoader模式,工具上会显示蓝色的“ready”标志,完成了握手。换句话说只要SYD8801在"wait..........."状态下发送了特定的字节,tool就会进入“ready”模式。这会有一个tool错误的认为syd8801已经进入BootLoader状态的情况:syd8801不一定是因为复位发送的特定字节(比如0x63),有可能是因为syd8801芯片里面本来的软件就会向串口打印,而打印数据中就有这个特定的字节(比如0x63).
     这时候的解决办法就是: 先按下复位,然后点击open,然后松开复位键即可,确保syd8801是在复位状态下进入BootLoader模式

网友A:
烧录界面和昆天科的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界面和昆天科的有点像。

哦,坤天科学SYD的呀,那不是很懂了,很早很早SYD的都有了,都七八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坤天科学SYD的呀,那不是很懂了,很早很早SYD的都有了,都七八年了

不应该,昆天科国内出得算早的了,在15年还是16年的时候,昆天科就已经被NXP收购了。。。

网友:
syd这两年才推广,还比不上泰凌微,开发工具比较零散,例程少,完全没昆天科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