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代码补全问题

楼主(2018-05-10):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原来是9.54、发现这个问题后有安装了最新的9.57,状态依旧
有没有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同时安装了keil for arm,代码补全功能正常,是什么环境变量冲突么?

网友:
KEIL C51就没有 看看有没有插件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确实如此,keilC51没有代码补全功能

网友A:
TKstudio,你值得拥有。

楼主:
可文档上说支持这个功能呀,网上很多人也在正常使用呀

网友B:
安装MDK stm32版本就可解决,以前碰见过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TKstudio,你值得拥有。

貌似不更新了

网友:
感觉补全没vc好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孩子老师说要学VB,有没有比较精简的安装文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孩子老师说要学VB,有没有比较精简的安装文件啊?

VB好像有个几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MDK stm32版本就可解决,以前碰见过这个现象

我现在就是一台电脑上两个版本都有,ARM版的可以补全,C51版的就这个状态。我感觉是环境变量冲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Kstudio,你值得拥有。

51系列同用TKstudio,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一台电脑上两个版本都有,ARM版的可以补全,C51版的就这个状态。我感觉是环境变量冲突了吧 ...

keil C51 到目前版本为止不支持代码补全的,
只有 keil mdk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