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组态王分辨率修改后怎样调回来?

楼主(2018-05-11):
情况是这样子,现场有个在运行的工程,分辨率是1600*900。 后来要修改一些内容,然后就把工程考到笔记本上修改,笔记本分辨率是1366*768, 笔记本打开旧工程提示适配分辨率,于是把工程分辨率自动调整为1366*768.
改完需求后我重新把工程考到现场机器上运行,第一次打开的时候软件同样说调整分辨率为工控机分辨率1600*900. 但是问题是虽然工程文件显示分辨率改了,但是界面还是1366*768的,导致界面有一节空白,试了多种方法
都不能调过来,请问下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怎样能解决呢?

网友A:
我觉得你配个1080p的本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配个1080p的本比较合适

我也认同,可惜公司不给配

网友B:
好像转换了,再转换回去会有问题,还是直接在对应的分辨率上修改,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转换了,再转换回去会有问题,还是直接在对应的分辨率上修改,比较稳妥 ...

目前也就只能这种方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认同,可惜公司不给配

处处指着公司,有活也黄了。

网友:
单个画面的分辨率也要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