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文件中很多“C3”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5-11):
这个“C3”难道有特殊意义?
MCU是英飞凌TC275,编译器是hightech的,编译器是底层部门设置的。

网友A:
看下芯片的指令表吧,可能是NOP或者RET

网友B:
劳特巴赫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劳特巴赫仿真器?

以前做底层软件用这个仿真器,功能确实很强大;现在做应用策略,不需要硬件仿真器,直接simulink仿真,图中软件为HexmodX GUI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芯片的指令表吧,可能是NOP或者RET

回头查一下看看

网友C:
我们用TC277,LZ是做汽车那一块的?

网友:
同行,我们也用的TC2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TC277,LZ是做汽车那一块的?

VCU策略  你做哪块?

网友D:
另有一种解释供参考: GB2312 编码下,0xC3C3 对应是汉字 “妹”。

这么多 C3 足可以表示 N/2 个妹,如果叠音的话对应 N/4 个人。

再这么解释下去就是:底层部门有妹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有一种解释供参考: GB2312 编码下,0xC3C3 对应是汉字 “妹”。

这么多 C3 足可以表示 N/2 个妹,如果 ...

这个解释很强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有一种解释供参考: GB2312 编码下,0xC3C3 对应是汉字 “妹”。

这么多 C3 足可以表示 N/2 个妹,如果 ...

不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