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太小,电源隔离信号隔离怎么做

楼主(2018-05-11):
现在正在设计一个USB转485的模块,使用的是隔离型设计:DC-DC隔离,磁隔离,但是外形上PCB面积太小,把所有引线都导通后,几乎就没有位置了,但我看别人设计,都是PCB中间有比较大的一块区域用来隔离的。
问题如下:
1:我按照不做隔离的方式,直接把引线连接上,可不可以?这样对于隔离来说有没有什么不好?
2:现在铺铜上两个GND,几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隔离效果影响大不大?

网友:
不打高压没啥区别,一打死翘翘。

网友:
不差钱有隔离485自带供电

网友:
电容电阻降两个尺寸,空间大把!

网友:
改变思维,改用柔性pcb,卷起来,随便塞哪角落得了,,,

网友:
显然隔离效果大打折扣,查一下pcb爬电距离吧,比如你的dcdc隔离模块1000v隔离,结果你的pcb达不到1000那基本上比没隔离差不多了。不能挨得太近还要开槽的,做隔离对布线要求很高。想隔离还不给空间那就放弃隔离。

网友:
我觉得不小了

网友:
高度够用的话,考虑板子堆叠结构

网友:
120R匹配电阻尺寸不能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