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金属片接近IC,价2元以内,低供耗,无磁那种

楼主(2018-05-11):
求推荐金属片接近IC,价2元以内,低供耗,无磁那种,谢谢!

网友A:
自己用LC振荡电路搭吧。4069逻辑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LC振荡电路搭吧。4069逻辑门就行

费事,功耗大,稳定性不行

网友:
同关心,LC电路一致性不好。

网友B:
楼煮是要连续信号?还是要检测有无的开关信号?   如果是后者,买一个  瑞科 (也可能是山寨的) 接近开关即可,便宜的时候4¥一个便宜到我到现在都不敢批量用给客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
下面的更便宜,网上4元都有卖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9-b238-40a2017bce69

楼主:
电容式的,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煮是要连续信号?还是要检测有无的开关信号?   如果是后者,买一个  瑞科 (也可能是山寨的) 接近开关 ...

检测电机转速的,不能用霍尔开关,里面有磁场的,特殊场合,也不能用光电,只能用金属接近开关,速度快,功耗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煮是要连续信号?还是要检测有无的开关信号?   如果是后者,买一个  瑞科 (也可能是山寨的) 接近开关 ...

2-5v供电。小体积,你这个比我产品都大。

网友:
低供耗是多低

网友:
也有这个需要,电池供电,功耗要微安级别的

网友C:
TI FDCxxx和LDCxxx 不过价格貌似不能满足

楼主:
工作功耗20微安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 FDCxxx和LDCxxx 不过价格貌似不能满足

看起来是电容式的,我需要的是金属接近的,那种水不受影响的。价格稍高一点也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是电容式的,我需要的是金属接近的,那种水不受影响的。价格稍高一点也可以的。 ...

一个是电容 一个是电感

可以感应金属的渐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电容 一个是电感

可以感应金属的渐进

谢谢我再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电容 一个是电感

可以感应金属的渐进

老大,5MA的电流,有些大了,如果100UA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电容 一个是电感

可以感应金属的渐进

功能上是可以的,很好的。

网友D:
得知道距离,和金属片大小。
试试EFM32的LCS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知道距离,和金属片大小。
试试EFM32的LCSENSE。

这个应该不行的,要过水的。距离很近5-1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行的,要过水的。距离很近5-10mm

过水没问题。
5~10mm已经很大了。
如果有,我也有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