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怎么批量修改SCH元件的参数属性为锁定

楼主(2018-05-11):
请问下怎么批量修改SCH元件的参数属性为锁定,如下图所示的参数名称

网友A:
查找相似对象,然后改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找相似对象,然后改属性

谢谢啊
如图,没有属性那一个项目

网友B:
这个估计要到库里面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估计要到库里面改了

如果从库里修改,一更新所有设置好的阻值,容值等都更新了,可以设置成更新库某些参数不更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