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前端怎么保护IO?

楼主(2018-05-11):
如题,
IO如何保护?
在JLC找到这个芯片,IDT74ALVC162244
但好像IOH电平太高,如果3.3V供电,1.8V都不能识别为高电平,
还是用施密特触发器保护?

求指点,
还是IO串个电阻,再接个TVS保护就行了?

最近想用CPLD做个简易的逻辑分析仪玩玩,

网友A:
一直奇怪外面卖的一种逻辑仪带电平控制的,我自己是用16路比较器,这个高速比较器新的要55元一片,我是拆机货4元一片。一个机器16通道要4片。但外面那个逻辑仪才好像3百多元.不知道他比较器型号

楼主:
74HC541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奇怪外面卖的一种逻辑仪带电平控制的,我自己是用16路比较器,这个高速比较器新的要55元一片,我是拆机 ...

是,高速比较器,上50M以上就很贵了,并且我找一找只有4通道的,没有更多通道的,JLC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奇怪外面卖的一种逻辑仪带电平控制的,我自己是用16路比较器,这个高速比较器新的要55元一片,我是拆机 ...

你16路比较器啥型号啊?我参考下,

网友:
之前那个梦缘的便宜,可以找找看用的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高速比较器,上50M以上就很贵了,并且我找一找只有4通道的,没有更多通道的,JLC上, ...

用个鸟的比较器啊,有十来块的几百mhz的运放不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个鸟的比较器啊,有十来块的几百mhz的运放不用。

那也很贵啊,每路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也很贵啊,每路一个?

我觉得你拆一个就知道了。

为了保障器件的安全,前端肯定是要有一个大电阻的,然后后面跟个ESD二极管。因此肯定有个高阻抗的高速缓冲器,这个我相信是很容易找到的,比如10M输入阻抗配1M电阻,仍然有希望做到几百MHz的带宽。

网友D:
你可以改变Buffer芯片的Vcc电压,1.8、3.3、2.5都行,还可以用任意电压(在IC的工作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改变Buffer芯片的Vcc电压,1.8、3.3、2.5都行,还可以用任意电压(在IC的工作范围内) ...

对,我基本也是这个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16路比较器啥型号啊?我参考下,

单片四路,16路要四片,新的要55*4的价格,型号MAX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