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试了试DS1000Z的上位机,谈谈感受

楼主(2018-05-11):
我对示波器屏幕尺寸感到不满意,大屏的单位又买不起,一直就这么过。
上个月以前同事给我发来一份截图,泰克DPO2014的上位机,虽然上位机软件上显示虚拟屏幕的分辨率傻B依旧,但勾引起我对上位机的兴趣,折腾了几个午休时间,弄出来点东西,给大家分享一下。
上rigol官网,ds1000z页面,下载了一个IVI驱动,两个软件(为啥俩到现在也没弄清楚)。
安装IVI驱动,提示错误,需要先安装NI的什么ICP?找遍rigol官网也没找到这个ICP,只好baidu链接到了NI网站,下载ICP还需要先注册。好以后,下载了一个压缩包,ICP有好多版本,下载了一个最新的。
先安ICP,再装IVI驱动,然后是UltraSigma(PC)Installer,最后是UltraScope(PC)Installer。终于装好了,usb线连接电脑,开示波器,最后找到设备,驱动安装成功。
打开UltraScope,提示不行,需要先打开UltraSigma,然后选择DS1000Z,再打开UltraScope,选择DS1104Z。可以用了
使用感受如下:
1、上位机可以RUN,STOP,也可以单次触发,可以选择DC/AC/GND耦合方式
2、上位机可以全屏显示,总算有个大个屏幕的示波器了
3、刷新率很低,大概1帧/秒的量级,所以稳定信号还好,扫频信号与示波器自带屏幕效果完全不一样了
4、在采样模式选择普通时,上位机波形噪声明显较大,选择高分辨率模式时,纹波减小,传输的应该是数据而不是视频(印证了第3点,示波器自带屏幕显示DPO效果还是比上位机好很多的)
5、最无法忍受的一个缺点:示波器时基调整时,上位机读取数据时基长度是不变的,但横轴坐标是变的。表现就是当示波器时基增大后,上位机有效显示部分急剧缩减。类似的问题,还有通道增减也存在上位机不能同步刷新的毛病,必须重启软件才可以。
把扫频信号的对比视频发上来,大家可以看看
另外把NI的ICP共享一下,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iPBXofvll-nkmkk67OlWw 密码:9oqk。其余可在rigol网站下载
不知为什么,怎么一个上位机软件,需要安装4个东西,而且使用时还得先开一个,再开另一个

网友:
谢谢,有时间我也折腾下

网友A:
买带VGA接口的示波器,或买基于X86架构的示波器

网友:
买不起就买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带VGA接口的示波器,或买基于X86架构的示波器

公司挺大,但是传统制造业,是不可能买二手测试设备的。VGA接口最便宜的是什么型号呢,X86的肯定批不了

网友:
国产有一家,利利普

网友:
便宜,2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