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半夜了,说点关于梦想中示波器的梦话吧

楼主(2018-05-11):
做电力电子的,对高频要求不多,示波器没用过高端的,但查了一下泰克,是德,力科,R&S,横河,rigol,鼎阳……都没找到一款产品满足我要求的
1、4通道,带宽不小于100MHz,最好通道隔离CATIII RMS1000V,没有凑合吧
2、4通道同时开启,每CH最高采样率不小于500M
3、带数字荧光功能,灰度不小于64级
4、电池供电,最大亮度下,使用时间不小于1.5h
5、屏幕尺寸不小于4.5inch,分辨率各自不低于640和480
6、4通道同时开启,每个CH存储深度不小于1M
7、波形捕获率最高时不小于10k
8、价格4万以下
9、可插U盘或存储卡,导出数据和图片
9、带充电器,净重不大于4kg
10、带硬件可调滤波器,截至频率可从10Hz调整到10MHz,基波50Hz时效果要能达到图片里类似的
11、最好还能把SPWM调制脉冲,解算成正弦波形显示出来,非实时没关系,stop以后5s内能刷出来就可以

梦话,大家骂吧……

楼主:
我不是致远的拖哦,他们家也没满足这些要求的

网友A:
价格是硬伤。4万美刀应该能找到非手持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是硬伤。4万美刀应该能找到非手持式的。

采样,带宽,存储,屏幕分辨率,捕获率,续航,重量……没一个是目前低端台式机做不到的啊,改电池供电这么难?

网友A:
单个看,是个人都可以做,煮成一锅呢,可能是北方人讲的稀饭,也可能是是南方人讲的粥。

网友:
我也说一句我想要rs的示波器,能测到10GH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看,是个人都可以做,煮成一锅呢,可能是北方人讲的稀饭,也可能是是南方人讲的粥。 ...

有大佬推荐poco的虚拟示波器加笔记本电脑。突然我想到我还需要加一点,防护等级I54以上

网友B:
记得麦科信好像有通道隔离的手持示波器,好像还带表?2通道都是100M/1G采样的
4通道的没见,不过有4通道平板示波器

网友:
上数据采集卡,二次开发。

网友:
需求要有侧重点、条件要有取舍,不要面面俱到啊

网友C:
做电力电子,最好加上24小时数据记录。

网友D:
电力电子的,100M不够,rs的手持能将就用。

网友E:
低于四万不可能吧,怎么也要三十五万左右。

网友:
想了解下, 电力电子这行业现状, 市场好不? ,待遇咋样

网友:
通道隔离是难点,加电池供电1.5H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网友:
4ch ,带通道隔离CATIII ,这个价钱不太对

网友:
每个通道配差分探头就可以

网友F:
太小众,所以厂家没有这样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麦科信好像有通道隔离的手持示波器,好像还带表?2通道都是100M/1G采样的
4通道的没见,不过有4通道平 ...

滤波器达不到这个性能吧,另外电容屏的抗干扰性,不好提高。是德6004A可以,3000T电容屏都不行。麦科信的平板,变频器一启动,屏幕鼠标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小众,所以厂家没有这样的产品

配差分探头,4个差分体积,赶上fluke190本体了。另外差分探头,还得机器本身给供电,否则机器靠电池,探头靠外供220V,就不伦不类了。这点得夸一下麦科信,USB口,靠机器可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于四万不可能吧,怎么也要三十五万左右。

带宽100M的机器,需要三十多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电力电子,最好加上24小时数据记录。

存储不够吧?您的意思是降低采样率,比如降低到20k,然后外扩几十G存储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力电子的,100M不够,rs的手持能将就用。

其实我们差不多够了,因为是变频器,最高基频也就几百Hz,开关频率超过20kHz的都少,而且绝大部分高压差分探头,带宽都不超过100MHz。
看了一下,RS的RTH1004除了个别可以放弃的,可能基本要求都够,或者100M带宽的价格得5万左右。主要就是最低1kHz的频率限制是否效果可以。
我打开过DS1052E的低通,对于方波来说,效果可好了,调整截至频率可以看到方波明显越来越圆。可是变频器的随机的干扰信号,无解,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
100M不够,主要是高频的开关电源不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宽100M的机器,需要三十多万?

可能是我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