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5500的防静电设计

楼主(2018-05-12):
W5500的防静电设计:w5500测试2kv可以正常通信,4kv静电50%几率链接中断,8kv几乎每次都链接中断,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推荐一下

网友:
同关注,看看大虾的意见

网友A:
以太网接口有较为标准的EMC电路,网络上搜一下,能加的东西先预留好位置,不然很难采取措施

网友B:
不是要在网口那里做处理吗?

网友C:
用带隔离变压器的RJ45座也不行吗?

网友D:
静电打在哪地方?据说带灯的RJ45座防静电能力,薄弱环节就在灯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要在网口那里做处理吗?

网口电路用的w5500芯片资料的推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接口有较为标准的EMC电路,网络上搜一下,能加的东西先预留好位置,不然很难采取措施 ...

重新设计,想求助个比较好的标准防静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带隔离变压器的RJ45座也不行吗?

不行,打在网线上或者gnd,stm32扛得住 w5500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静电打在哪地方?据说带灯的RJ45座防静电能力,薄弱环节就在灯那部分

打在网线上或者gnd上,空气放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在网线上或者gnd上,空气放电

你用的是带变压器的RJ45还是用分离期间做的?官网上参考的电路也过不了吗?网口的铁皮罩你是不是接地了?

网友D:
打GND上不一定是W5500内部乱了,很多时候是SPI接口上有干扰产生了错误的命令,或者是RST管脚上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GND上不一定是W5500内部乱了,很多时候是SPI接口上有干扰产生了错误的命令,或者是RST管脚上有干扰 ...

说得有道理,打在gnd有可能是干扰道spi线了,但是还是有打在网线上也ping不通的情况(打在网线上,联机通信测试笔记本电脑有时候花屏,需要重启,是不是只要单片机系统能自动复原,不需要考虑更多了,毕竟w5500没有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是带变压器的RJ45还是用分离期间做的?官网上参考的电路也过不了吗?网口的铁皮罩你是不是接地了? ...

用的是带变压器的RJ45,铁皮罩接在了0电平参考的gnd,测试的时候gnd连接到e_gnd了

网友:
以前做过某项认证,只要没死机就行。能自己恢复就行

网友:
有没有用屏蔽网线测试过。走的哪个标准。以前测试没有单独对网线部分打过ESD。网线部分是做的浪涌

网友F:
好歹要贴一个原理图和layout啊,不然怎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歹要贴一个原理图和layout啊,不然怎么分析

w5500  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w5500  原理图

看来你没有仔细看汉仁的这个隔离网口的资料,7脚是悬空没错,8脚是要接GND的,因为网口内部有隔离变压器副边的中心抽头通过一颗高压电容接到8脚,8脚接GND就能把原副边匹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歹要贴一个原理图和layout啊,不然怎么分析

w5500——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没有仔细看汉仁的这个隔离网口的资料,7脚是悬空没错,8脚是要接GND的,因为网口内部有隔离变压器 ...

嗯嗯 这是一个问题

网友:
不要用带变压器的RJ45插座。分离的更好。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打4KV接触放电就OK,外壳地不要直接接地,网口座下面把铜箔挖掉。

网友(2019-05-08):
引用 楼主:
w5500  原理图

原理图呢

网友:
911105A 的 8脚接地或不接地,区别明显。不接地的话,明显容易打坏

网友:
另外汉仁也有防静电 和防雷的 RJ45插座,应该也有效果,就是比较贵了

网友:
应该是空间干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