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 LOGIC里怎么在脚本中获得图纸的Title信息。

楼主(2018-05-12):
请教PADS LOGIC里怎么在脚本中获得图纸的Title,版本等信息?这些信息应该是使用字段保存的,但我在脚中没有找到获得字段信号的方法,求大神指点。

网友:
我也在找,一直没找到。

网友:
如果可以获取这个版本信息在做脚本导出时会方便很多,可以自动化。

网友:
看到有人用 VB 做出,但不知道实现原理。
https://communities.mentor.com/docs/DOC-1361

楼主:
搞定了,呵呵。
Sub Main
        MsgBox ActiveDocument.Fields("Revision").Name & ":" & ActiveDocument.Fields("Revision").Value
        MsgBox ActiveDocument.Fields("Title").Name & ":" & ActiveDocument.Fields("Title").Value
        MsgBox ActiveDocument.Fields("AAA").Name & ":" & ActiveDocument.Fields("AAA").Value
        MsgBox ActiveDocument.Fields("Company Name").Name & ":" & ActiveDocument.Fields("Company Name").Value
        n = ActiveDocument.Fields.Count
        MsgBox n
End Sub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呵呵。
Sub Main
        MsgBox ActiveDocument.Fields("Revision").Name & ":" & ActiveDocument.Fields ...

太感谢了,在他的 API 里竟然没有看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呵呵。
Sub Main
        MsgBox ActiveDocument.Fields("Revision").Name & ":" & ActiveDocument.Fields ...

有你这个脚本又可以省事很多,我之前的是做法是导出 txt,再从 txt 中提取 版本号。 (我用了最笨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你这个脚本又可以省事很多,我之前的是做法是导出 txt,再从 txt 中提取 版本号。 (我用了最笨的办法 ...

我也是觉得应该有才对,所以试了一下,还真让我找到了。
你有什么好的脚本吗?可以多交流。
一直想找一下Router里的元件对齐的。不知道你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觉得应该有才对,所以试了一下,还真让我找到了。
你有什么好的脚本吗?可以多交流。
一直想找一下 ...

我还没有写过 Router 里的脚本。

我用的比较多是把在 Layout 里把元件列表自动导出,这样可以 Git 里方便对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觉得应该有才对,所以试了一下,还真让我找到了。
你有什么好的脚本吗?可以多交流。
一直想找一下 ...

另外想请教一下,你有没有试过用快捷键执行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