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30元话费解决单片机通过EPM240储存器读写错误多

楼主(2018-05-12):
用SRAM25616和EPM240做了个液晶控制器,快完工了,现在碰上了几乎最后的钉子,就是CPU(MEGA64)对SRAM读写有许多错误,不知如何解决。摄像

头自动写入储存器的数据看上去似乎正确。
用CPU对SRAM写入每行从小到大周期变化的数据,液晶显示出从暗到亮的图形,图形中有许多暗的斑点,再次对SRAM写入数据,斑点有所减少,甚至全

无,如果在程序中写储存器时连续写两次同一地址储存器好像没效果,单片机写储存器总线操作或模拟总线效果差不多,单片机对储存器读写的部分

CPLD程序如下,PCK为摄像头写入时钟,OU为摄像头写入过程保持高电平,FWR为CPU的WR的反相信号,可视为写有效信号,RWR、ROE为CPLD读写储存器

信号,这里当单片机写信号有效或摄像头自动写信号有效时,储存器的写信号有效,并且这两个信号有效时储存器的读控制信号为高电平,输出高阻

状态。
assign RWR = WR&&(PCK||!OU);
assign ROE = OU||FWR;
wire [15:0]DX;
assign DA = ((FWR||ALE) ? 8'bzzzzzzzz : DR[7:0]);
assign DX[7:0] = ((FWR) ? DA : S[9:2]);
assign DX[15:8]= ((FWR) ? DA : S[9:2]);
assign DR = ((FWR||OU)  ? DX : 16'bzzzzzzzzzzzzzzzz );
程序中DA为CPLD链接CPU的数据线的三态端口,当单片机的写有效或ALE有效时,三态门高阻,否则输出DR信号,DR信号为链接储存器I/O口的16跟数据

线,当单片机写有效或摄像头写有效时该信号有输出,输出为DX,否则输出高阻,DX当单片机写有效时信号为链接单片机数据线信号的信号,否则为

摄像头数据。

上面说了这么多,不知您明白没明白。现在是单片机对储存器的部分数据写入不对,我想写入不对无非储存器的地址不对,数据不对,读写信号有问

题,现在不知那部分出了问题,液晶显示基本没问题,地址应该是对的,储存器是10nS的单片机时钟才7.4728M,改变写时钟宽度,问题没变化,我曾

想CPLD驱动不够,查了查手册储存器输入高电平大于2伏,输入低电平小于0.8伏即可,驱动应该没问题,

这问题出在哪里呢?

研发的地方暂时没网络,手机登陆不上账号,暂时上网只有早晚吃饭时

网友A:
SRAM 属于共享内存? 做总线仲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AM 属于共享内存? 做总线仲裁了吗?

我能做的是摄像头写入储存器时,单片机不对储存器操作,单片机和摄像头受控制的分别对储存器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能做的是摄像头写入储存器时,单片机不对储存器操作,单片机和摄像头受控制的分别对储存器操作 ...

还有液晶呢 CPLD 需要从SRAM读取数据显示到液晶吧? CS 这个时候会选通, 单片机和摄像头会和它竞争不?  应该用CPLD 做个总线仲裁 就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液晶呢 CPLD 需要从SRAM读取数据显示到液晶吧? CS 这个时候会选通, 单片机和摄像头会和它竞争不?  应 ...

CS一直处于选通状态,当单片机或摄像头对储存器操作时,液晶屏花屏,液晶屏在产品上不用,只是调试用,储存器输出只接通过EPM240链接液晶,没特别处理,除了单片机和摄像头写储存器时储存器处于写入状态,其它时刻储存器都是输出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CS一直处于选通状态,当单片机或摄像头对储存器操作时,液晶屏花屏,液晶屏在产品上不用,只是调试用,储 ...

那就是写和读会冲突不? 比如液晶屏请求数据的时候 摄像头要写了  或者摄像头正在写, 液晶又请求读取了, 没做仲裁么? 或者优先级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写和读会冲突不? 比如液晶屏请求数据的时候 摄像头要写了  或者摄像头正在写, 液晶又请求读取了,  ...

正常了,写和读没冲突,我用写信好经逻辑处理,写有效时读信号为高电平,不会冲突,我看到摄像头写时一直读为高电平,就单片机写时也一直高电平,正常了,要写的整个过程或几个字节一直为高电平才正常,如果仅仅写的每个字前后读为高电平,则不行

网友:
这是做毕设还是做产品?本来20块钱的成本就可以搞定的东西,用SRAM和FPGA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