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用IAR开发,寄存器的方式,如何查看已用的flash空间

楼主(2018-05-12):
stm8s用IAR进行开发,使用寄存器的方式,如何查看已用的flash空间和ram空间呢?

网友:
.map 文件中应该有吧

网友:
.map文件可以查看

网友:
这种问题看手册,我也不知道

网友:
看工程编译后的map文件最后几行有

网友:
修改设置,将输出信息修改为全部,好像就可以看得到flash占用率了。

网友(2019-02-15):
可以貼個圖來看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