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C盘爆满原因、清理求助 【14楼软件 TreeSize】

楼主(2018-05-12):
是这样的,有个妹子的电脑,用的是win10系统,然后突然某一天跟我说,她的电脑c盘被爆满了,只剩几百兆,叫我帮她看看,然后我就去翻了下她的电脑c盘,在c盘所有文件加起来的文件大小大概只有50多g,已经包括那些系统隐藏文件啥的,但整个c盘的大小是150多g,所以觉得奇怪了,剩下100多g跑哪去了,自个折腾了下,什么碎片整理,什么硬盘清理,也扫了毒,再就是扫了下硬盘健康,发现全绿,所以最后自个也不明白了,还是满满的c盘。由于妹子即将面临毕业,暂时不想重装系统,所以求助下坛友,有没有人遇到过,或者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这个要深入扫描一下才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深入扫描一下才能搞定

求教下,怎么深入扫描呢

网友B:
用户下面有一个隐藏的appdata文件夹,最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户下面有一个隐藏的appdata文件夹,最占地方。

查看过的,也只有几个G的数据而已,与相差的100多G甚远,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可能有小电影藏起来了

网友:
二楼赶紧的,楼主等着呢。

网友:
windows10更新残留吧

网友:
取消文件隐藏属性,然后从根目录下面一个一个目录查看大小。发现超大的目录进去之后挨个再查看

网友:
有没有用CCleaner清理系统垃圾?

网友C:
TreeSize 已上传,x86/x64 绿色版解压直接用(注意不要被误杀了),分析便知 C 盘究竟是肿么了。

本论坛连接[修正版]:

同文件网盘[修正版]: https://pan.baidu.com/s/1u_AuTTw2Q1yGlCNEgvgHEg 密码: vakr

P.S. 存储没有加密,如果被 和呵呵呵谐 了跟我说声,我加密之。
前阵子刚用这个软件勾搭过师姐,也是 C 盘爆了。

P.S.2. 经坛友提醒,的确原压缩包中存在问题,现已删除之并重新打包,避免后人入坑。
两个文件均已更新为修正版,欢迎大家监督!

-----------------------------------------------------------------------------------------------------------------------------
编辑原因:修正压缩包,麻烦存档的各位更新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reeSize 已上传,x86/x64 绿色版解压直接用(注意不要被误杀了),分析便知 C 盘究竟是肿么了。

本论坛连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现在用你给的软件,惊喜的发现一个文件夹system recovery在c盘根目录下,大小刚好100G左右,估计现在就是它的问题,那么,我再问一下大家,我在c盘找不到那个文件夹,不知为什么,只是在那个软件下可以看到那个文件夹占用空间很大,我已经设置成隐藏文件文件夹可见的情况了。同时,我可以把这个system recovery文件全部删除吗?

楼主:
14楼的软件很好用,一扫描,就可以很好的看出各个文件夹占用磁盘的大小,从大到小排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现在用你给的软件,惊喜的发现一个文件夹system recovery在c盘根目录下,大小刚好10 ...

系统恢复啊,把还原点删掉一些就行了

楼主:
我直接在Treesize软件里,把那个文件夹里的东西删了,一下子就多出100多G,但不知后续会不会对系统有影响,当然不考虑系统恢复的情况啦。再此感谢14楼以及诸位坛友的回答。

网友D:
“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有没有取消勾选?

网友:
不要这么快搞定,要多次深入慢慢搞定。

网友E:
用winsxs这个软件也可以清除一些系统更新文件。

网友:
我用的是Dism++,超级好用!!!

网友:
赞成这个,不过去掉还原点就能找出100GB的空间了。

网友:
前几个月我也是这个情况,只好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下,怎么深入扫描呢

做好防护措施,由浅入深,深入浅出,多次重复扫描

网友:
这个遇到过,进入PE系统就能找到那个大的文件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有没有取消勾选?

估计这个没去掉勾

网友:
楼主要是不行,请二楼帮你深入扫描,他都快按耐不住了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14楼的软件很好用,一扫描,就可以很好的看出各个文件夹占用磁盘的大小,从大到小排列的 ...

注意: 软件包里的usp10.dll 报毒 请删除,  官方版本是没有这个DLL的

网友:
Everything用这个软件应该可以查下什么文件占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注意: 软件包里的usp10.dll 报毒 请删除,  官方版本是没有这个DLL的

多谢提醒!抓紧删除之。

软件我平时是在监视放行的目录的,看来也是会潜伏。

不过这个 DLL 没见着触发过,外部目录时刻都是诺顿监控着。

网友:
估计有系统保护 然后打更新包和装软件全部都加了系统还原  还有可能扣扣之类记录几年来一直在狂存

网友:
楼主你车技不行就别浪费机会 让二楼老司机上

网友:
还是很好奇什么样的系统文件可以一下子来个100G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多谢提醒!抓紧删除之。

软件我平时是在监视放行的目录的,看来也是会潜伏。

博士还有这等好东西。

网友:
usp10.dll lpk.dll都有可能是病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深入扫描一下才能搞定

膜拜老司机,车技比楼主好太多了

网友:
明天我也试试去,

网友:
收藏一下,我的C盘空间也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博士还有这等好东西。

为bt下载而来

网友:
扫出小电影你就赚了

网友:
dism++,清理+1

网友:
感谢14楼提供的软件

网友:
学习了,以后出现这种情况再来下载!

网友:
硬盘清理,那个工具可以扫描系统文件,不如更新补丁什么的.有没有试一下?

网友:
系统安装了两次?

网友H:
引用 网友C:
TreeSize 已上传,x86/x64 绿色版解压直接用(注意不要被误杀了),分析便知 C 盘究竟是肿么了。

本论坛连 ...

你会破解软件,制作绿色软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会破解软件,制作绿色软件么?

这个深浅不一,简单ida用过,再深了也是小白一枚

网友I:
不就是windows更新的保留文件么,哪有那么复杂:
系统分区-》右键-》属性,然后

从列表里选择那个最大的old.windows目录,清理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就是windows更新的保留文件么,哪有那么复杂:
系统分区-》右键-》属性,然后

不是你说的这样的,你这样的操作我试过。我是在用Treesize软件下,才看到那个system recovery文件夹,里面已经塞满100多g,我直接在c盘目录根本看不到那个文件夹,其他隐藏文件都能看到,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昨天使用了一下,22楼的软件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winsxs这个软件也可以清除一些系统更新文件。

不错 感谢分享

网友:
C盘占用空间分析啊。这种软件很多。我用开源的 WinDirStat 。   https://windirstat.net/

windirstat1_1_2_setup.exe
WinDirStat Windows Installer - 630.59 KB | version: 1.1.2
MD5: 3abf1c149873e25d4e266225fbf37cbf
SHA1: 6fa92dd2ca691c11dfbfc0a239e34369897a7fab
SHA256: 370a27a30ee57247faddeb1f99a83933247e07c8760a07ed82e451e1cb5e5cdd

网友:
我的 win10  c盘快满的时候  提示 可以删掉旧的windows系统文件夹。

另外 查看一下回收站。

网友:
感谢14楼无私奉献,电脑一下子多出20G的空间

网友:
14楼的软件,绿色好用,真的能扫描到以前都不知道的大文件

网友:
用Dism++,非常好用,可以说一代神软!!!

网友:
唉,可惜了,好端端个感情问题被弄成了个技术问题

网友:
window10系统更新导致的,右键C盘,磁盘整理,然后把扫描后的旧系统文件删除一下子空间就出来了

网友:
感情问题要当成技术问题去解决。技术问题要当成感情问题去解决。

网友:
dism++,清理+2

网友:
收藏,以备使用。

网友:
14楼 好人啊

网友:
感谢这个帖子,感谢贡献软件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TreeSize 已上传,x86/x64 绿色版解压直接用(注意不要被误杀了),分析便知 C 盘究竟是肿么了。

本论坛连 ...

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你说的这样的,你这样的操作我试过。我是在用Treesize软件下,才看到那个system recovery文件夹,里 ...

系统属性里有个系统保护,在里面能删除各盘还原点的备份数据,也可以关闭此功能。

网友:
重装可以保留应用程序跟个人文件,就是有点慢,可以晚上进行,我重装了一下,省出大量空间,

网友:
dim++很不错,解决了我的虚拟文件太大的问题。

网友:
花的时间都够重装系统xx遍了

网友:
收藏备用,准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TreeSize 已上传,x86/x64 绿色版解压直接用(注意不要被误杀了),分析便知 C 盘究竟是肿么了。

本论坛连 ...

mark 一下,谢谢

网友(2018-06-18):
可惜这软件搜不了PC用USB连手机时的文件夹

网友:
学习,下来用一下

网友:
100多G我就不相信没有一点干货,全盘拷贝出来,看看能不能恢复出点啥

网友:
应该不是个例,自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提醒!抓紧删除之。

软件我平时是在监视放行的目录的,看来也是会潜伏。

PM诺顿下载地址

网友:
推荐个自用神器。开源的WinDirStat。

网友:
上面的压缩包是从我的安装目录直接拿出来的,可以Win7 64X可以直接使用。
担心有病毒的兄弟可以从官网下载:https://windirstat.net/
官网也信不过的可以到这里下载源码自己编译: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windirstat/

网友(2022-10-15):
收藏一下,C盘空间清理和分析软件

网友:
我的C盘被微信历史文件拉爆了,搬到其他盘直接空出来90个G

网友:
我的微信目录都移到非C盘位置,也没开系统还原,C盘空间勉强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