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CRC16校验计算软件

楼主(2018-05-13):
现在在弄CRC16校验,碰到一个校验,找不到软件,需要找到软件,检察自己校验的对不对

unsigned int CRC16_Checkout ( 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
        unsigned int i,j,crc_reg,check;
        crc_reg = 0xFFFF;
        for(i=0;i<usDataLen;i++)
        {
                crc_reg = (crc_reg>>8) ^ puchMsg;
                for(j=0;j<8;j++)
                {
                        check = crc_reg & 0x0001;
                        crc_reg >>= 1;
                        if(check==0x0001)
                        {
                                crc_reg ^= 0xA001;
                        }
                }
        }
        return crc_reg;
}

顺便发几个自己常用的校验工具

楼主:
上面的CRC16跟这个不一样

网友A:
论坛搜下一大堆,我都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搜下一大堆,我都发过

谢谢,你发的我用过,不行,计算方式不一样。

楼主:
QN=20160801085857223;ST=32;CN=1062;PW=100000;MN=010000A8900016F000169DC0;Flag=5;CP=&&RtdInterval=30&&1C80
最后的1C80是校验结果

网友B:
这个你看一下可不可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看一下可不可以,试试吧

感谢楼上坛友资料~~~~~~~~~~~

网友:
正需要,用下

网友:
在线 CRC 计算器
http://www.sunshine2k.de/coding/javascript/crc/crc_js.html

网友:
正需要,用下,感谢楼上坛友资料~~~~~~~~~~~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4&highlight=CRC

网友:
引用 楼主:
QN=20160801085857223;ST=32;CN=1062;PW=100000;MN=010000A8900016F000169DC0;Flag=5;CP=&&RtdInterval=30& ...

212协议里面有校验程序啊,直接取来用就行了

CRC 校验算法示例:
/****************************************************************************************
函 数: CRC16_Checkout
描 述: CRC16 循环冗余校验算法。
参 数 一: *puchMsg:需要校验的字符串指针
参 数 二: usDataLen:要校验的字符串长度
返 回 值: 返回 CRC16 校验码
****************************************************************************************/
unsigned int CRC16_Checkout ( 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
unsigned int i,j,crc_reg,check;
crc_reg = 0xFFFF;
for(i=0;i<usDataLen;i++)
{
crc_reg = (crc_reg>>8) ^ puchMsg;
for(j=0;j<8;j++)
{
check = crc_reg & 0x0001;
crc_reg >>= 1;
if(check==0x0001)
{
crc_reg ^= 0xA001;
}
}
}
return crc_reg;
}

网友(2018-06-20):
是用在ModBus上的CRC校验软件吗

网友(2020-12-01):
楼主这个crc校验小软件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