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正反转切换时,单片机复位。

楼主(2018-05-13):
用的是STM8S003控制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切换,正反转切换时单片机偶尔复位。外壳已经开模好了,想物理隔离不太可能。有没其它办法?

补上原理图,求指点。

网友A:
用示波器打电源线,看下切换瞬间电源的电压变化。极有可能是被拉低的。这种情况,对电源加大于150uF的电解电容,情况会有改善。

网友:
单点接地

网友:
按楼上说的外,二极管隔离电机电源和MCU电源,换向时候延时若干ms

网友:
关注一下,复位原因

网友:
正反转切换的时候电流非常大

网友:
二极管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打电源线,看下切换瞬间电源的电压变化。极有可能是被拉低的。这种情况,对电源加大于150uF的电解 ...

试过用外部电源供电,没有改善,确认不是电源供电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用外部电源供电,没有改善,确认不是电源供电的问题。

你没有get到我提的重点。

你再认真读一下二楼的内容。

网友B:
发个简化电路图,对分析有帮助,否则就是猜谜加算命了

网友:
用光耦隔离

网友:
电机有可能通过空间干扰电源

网友:
多大的功率,多高的电压,是直接反转还是有制动,再反转?

网友:
没图说个JB。

网友:
切换时间太快?中间加个缓升缓降处理一下

网友C: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还没解决,示波器看到电源很稳定,暂时没抓到反向瞬间的电压变化

网友:
继电器公共端和常开端 加RC滤波,减轻触点闭合断开瞬间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还没解决,示波器看到电源很稳定,暂时没抓到反向瞬间的电压变化 ...

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线圈加RC灭弧器试试,我们以前干的车床自动刀架一转一停系统就复位,加RC后就好了 ...

可以画个图看看吗?

网友E:
可能是STM8S003的抗干扰能力差,换pic。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STM8S003的抗干扰能力差,换pic。

时间上来不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简化电路图,对分析有帮助,否则就是猜谜加算命了

好的,晚点上图,今天一直忙于调试。

网友F:
8S003的抗干扰能力是毋庸置疑的,5KW的 BLDC还不是用他来驱动。

出这样的问题,更多的是缺少了必要的电机转速检测,一般需要确保电机完全停止才能反转,不然母线电压会被抬高,控制部分供电很容易被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get到我提的重点。

你再认真读一下二楼的内容。

您是说加大电容?也试了,没有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加大电容?也试了,没有改善。

用示波器去看。包括功率电源线,3.3V电源线,以及其地线。

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8S003的抗干扰能力是毋庸置疑的,5KW的 BLDC还不是用他来驱动。

出这样的问题,更多的是缺少了必要的电机 ...

停机2秒钟才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去看。包括功率电源线,3.3V电源线,以及其地线。

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我的情况跟16楼的一模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继电器释放时间太长,冒一瞬间两个继电器同时处于闭合状态呢

网友:
12v电源前端串二极管隔离一下;继电器动作之前关闭mos管,确保触点在无电流情况下切换

网友:
楼主电源处理不到位,整流桥应该分开,单片机电源前加滤波器。电源应该隔离。继电器用在直流容量减少很多,直流电机更严重,和单片机距离过近的话,触点火花辐射干扰也有可能,找两块铁皮做屏蔽单片机并接地试试。条件不允许把继电器包上

网友:
单片机未用引脚设置为输入并内部上拉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试过用外部电源供电,没有改善,确认不是电源供电的问题。

你外部电源供电时,电机的地和你外部电源的地确认隔开了?

网友:
不做隔离,心也是够大的
我估计布线上面也有问题

网友:
1.马达停止后,需要延时才能切换
2.MOS 的驱动电压不够,加专用的驱动芯片

网友:
继电器有一个信号控制可否?

网友:
加一道光耦检测电源,检测动力电的零点,每次继电器动作,放在零点上。

网友:
功率MOS管要用互补输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外部电源供电时,电机的地和你外部电源的地确认隔开了?

完全隔离供电,不会复位。电机用电机的供电,单片机用另一组开关电源供电。中间用PC817隔离控制。请问如果有没办法只用一组开关电源供电,GND区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隔离供电,不会复位。电机用电机的供电,单片机用另一组开关电源供电。中间用PC817隔离控制。请问如 ...

主要是你的负极公用了,可以看看论坛做的高压 正反转 电路 。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7%94%B5%E6%9C%BA

网友H:
MCU供电必须隔离,机械继电器改成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MCU供电必须隔离,机械继电器改成固态继电器。

完全隔离电源,已经确定是不会复位了,但是受现有条件限制,想不改动这么大,找不隔离电源的办法。

网友:
太简单了,甪固态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线圈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图,就是几组RC

现在试了您的方法最好用,转了好久没有复位,不知道是不是加了RC的原因。之前一个电容并一个电阻的,现在改成一个电容串一个电阻。没有隔离供电,其它什么都没改。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试了您的方法最好用,转了好久没有复位,不知道是不是加了RC的原因。之前一个电容并一个电阻的,现在 ...

加RC确实有作用  这个貌似有经验值的 100欧+0.1uF  多试几台,测试下一致性
不过,最放心的,还是电源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RC确实有作用  这个貌似有经验值的 100欧+0.1uF  多试几台,测试下一致性
不过,最放心的,还是电源隔 ...

很感谢您的热心帮助,受益菲浅!感谢!问题应该已经解决。
受22楼电路的启发,将我的电路中图1部分的,改成图2的样子,单片机运行了很久没有再复位,反复切换也不复位,再次改回图1的,又出现复位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但是仍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加一个100欧的串联电容。

图1

图2

网友I:
猜测是那个104在继电器通断时瞬间电流太大了,话说我用STC单片机,同样的电路,电机300瓦,也没问题,程序做了一秒切换一次,正一秒,停一秒,反一秒,停一秒……几十个小时也没问题,不过我那个电容是103。声明,只做了实验而已,没有实际应用。顺便问一下,楼主那个MOS是调速用?5V能打开MOS?

楼主:
引用 网友I:
猜测是那个104在继电器通断时瞬间电流太大了,话说我用STC单片机,同样的电路,电机300瓦,也没问题,程序 ...

是调速用的,5V可以打开,电机功率电流很小,所以这样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调速用的,5V可以打开,电机功率电流很小,所以这样用。

我测试了超载情况,电流4.5A,只是时间不长,因为电机冒烟了,就这么一个,烧了就没得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调速用的,5V可以打开,电机功率电流很小,所以这样用。

调速是闭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调速用的,5V可以打开,电机功率电流很小,所以这样用。

600V的MOS,5V打开?可惜电流太小了要是有30A的就好了,前提是价格不能太高了

网友J:
切换时刹车延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切换时刹车延时试试

有延时的

网友I:
我觉得在切换之前先关掉MOS应该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在切换之前先关掉MOS应该会好些

一直都是先关掉再切换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是先关掉再切换的。

那么在切换时应该已经没有电流了
切换完成后再开启MOS,这样还有干扰?
加大延时看看是在哪个动作时产生的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么在切换时应该已经没有电流了
切换完成后再开启MOS,这样还有干扰?
加大延时看看是在哪个动作时产生 ...

是的,仍有干扰,我也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仍有干扰,我也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过几天有空玩一下220V750W的正反转切换,也加入了PWM,用先关闭输出的方法。
电阻降压,公共负极,MOS暂时用20N50吧,没有其他的了。
只是电阻降压所能提供的电流实在不大,得用个10几瓦的吧,挺热。

网友K:
电源没处理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谢您的热心帮助,受益菲浅!感谢!问题应该已经解决。
受22楼电路的启发,将我的电路中图1部分的,改 ...

加个电阻是不是为了加快干扰电源的损耗,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源没处理好

请看4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