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流水灯不动

楼主(2018-05-13):
把尘封已久的STK500拿出来玩玩,写个流水灯,咋不动呢?数组随便写的,用的ATMEL STUDIO 7,请高人指点一二呀,谢谢啦
#include <avr/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able[]={0xfe,0x23,0x43,0xfb,0xeb,0x88,0x90,0x22};
void delay(void)
{
        uchar a;
        for(a=0;a<1000000;a++);

}

int main(void)
{
        uchar i;
   DDRB=0xff;
   PORTB=0xff;

    while (1)
    {
                for (i=0;i<8;i++)
                {
                        PORTB=table[i];
                        delay();
                }

    }
        return 1;
}

网友:
[uchar] a;         for(a=0;a<[1000000];a++);

网友:
一眼看到。
溢出了 同学。

网友:
unsigned char的范围是0~255好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指点,好丢人呀,都忘光了

网友:
楼主是上位机编多了,忘记了变量范围了

网友:
for(a=0;a<1000000;a++);

网友:
补充一点。。LZ如果用的是WINAVR的话,默认的Makefile是开优化的。。所以延时那里最好加上volat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