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开关电源电源接地线的问题

楼主(2018-05-13):
请教大神们,为什么有些开关电源只接二条线(火线,零线),有些开关电源却要接三条线?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如果一个只有2条线的开关电源,我自己接一点地线到我的电路板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我看到很多小功率(100W内)的开关电源,都是只有二条线接入!

网友:
看需求。没有位置就不要增加。

网友A:
3条线的,是将插头的地线与输出负极相连了,大厂会用屏蔽板做连接,小厂只用一个导线做连接

网友:
一类电源 二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条线的,是将插头的地线与输出负极相连了,大厂会用屏蔽板做连接,小厂只用一个导线做连接 ...

谢谢回复!我看到很多都是电源都是用一个高压电容把大地与输出地联接的,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第三条线是接金属外壳,防止触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看到很多都是电源都是用一个高压电容把大地与输出地联接的,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

通过Y电容,把高压端的负极(高压电解的负极)与输出端的负极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Y电容,把高压端的负极(高压电解的负极)与输出端的负极相连?

这个初级地与次级地是有高压电容联接的,没有的话,纹波会高很多。我的意思是指大地与输出地接一个高压电容进行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