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系统的学习PLC

楼主(2018-05-14):
做仪表维护10年了,也独自进行过小型的柜子根据输入输出点进行选型、组装、编程、调试、出图。但是还是感觉什么都不会。只会些简单的,看到论坛大神轻松玩倒立摆,真的是想学好,该怎么学?请提供个方向。

网友:
这个玩意只有实践,单片机你还可以自己买点小东西做下验证。PLC必须要有项目玩几个,才会慢慢有感触。

网友:
先学指令,再学逻辑,再学模拟量,再学脉冲,再学通信,然后做两个项目。

网友:
赞同楼上所述,PLC必须通过实际项目来锻炼

网友:
不停的干项目,遇到问题就给厂家技术支持打电话

网友:
先买个plc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倒是有些使用PLC的经验,用过接触过常用的PLC,如西门子200、300、400,AB logix5000,logix1500等,班上也有备件,需要可以跟领导申请拿办公室玩,刚学时也买过PLC的书进行入门学习,只是看到论坛大神玩倒立摆,怎么也想不明白该如何入手。如果是楼上各位说的还好,不会倒还知道去哪里找答案。

网友:
先用梯形图仿真软件学习

网友:
倒立摆是啥玩意?

网友:
没有明白楼主什么意思。一方面说:独自进行过小型的柜子根据输入输出点进行选型、组装、编程、调试、出图。另一方面说感觉什么都不会。

网友A:
我有个信捷的,新的,放好久了,楼主要的话便宜卖给你吧
学半天没学会,放弃了
还有文本哦
好像还有好几种,西门子的文本啊什么的,都忘记了,还有一块7寸的触摸屏,彩色那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信捷的,新的,放好久了,楼主要的话便宜卖给你吧
学半天没学会,放弃了
还有文本哦

你没有看见楼主说的,他那里有西门子200,300,400的PLC吗,估计是看不上你的信捷了

网友:
必须在现场才能有体会,从设计到现场施工,再返回到设计阶段,形成一个闭环。
而且越正规的生产企业要求越多,对编程的要求越高。同时不同的行业区别巨大,除了最最基本的编程范例和思路,以及一些安全领域的成熟范式,其他的都是根据工艺来的。
私人的小作坊,只要搞成能用的,其他啥都不用管。大企业除了跟你算节拍搞换型还要各种防错以及安全措施,甚至故障恢复,以前总觉得现场设备20%写功能,80%写防错是种夸大的说法,这些年搞下来,我就呵呵了。
什么叫江湖越老,胆子越小。
话说月底就要交付一条生产线,最近一个月搞的身心俱疲。

网友:
plc与倒立摆不是一个门路。

网友:
plc硬件现成的,所以关键是工艺的理解和实现

网友:
看手册啊。  基本上大厂PLC 手册都很详细的。  不过有些指令还需自己实验一下才能理解。

网友:
官方资料多   可以找个视频   对着一步步做     然后上项目

网友:
找本教材看一遍,不管懂不懂,看一遍再说。接着就做项目,边做边学  如红绿灯  步进电机驱动和定位     变频器驱动    温度控制    等
除了PLC还要买一个触摸屏(威纶通的7寸屏吧,价格便宜,低于这个价位的屏都是玩具)

网友:
找视频,需要花钱那种,比较有用

网友:
我也想好好学一下PLC,想收购硬件和教材。

网友:
现场  在实际项目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信捷的,新的,放好久了,楼主要的话便宜卖给你吧
学半天没学会,放弃了
还有文本哦

型号、图片、价格放上来,感兴趣的自然会有人收。

网友:
楼主是谦虚了,其实您已经入门,或者说很强了(至少对我来说)。说“什么都不会”,可能是自己感觉没有玩转倒立摆,感觉有点深奥,所以想问问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