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分享] LWIP处理CGI+SSI

楼主(2018-05-14):
时间 :2018-05-14 08:41

最近项目用的stm32F107系列的单片机,主要处理网络tcp层的数据交互与上位机的指令执行,使用DHCP动态获取IP地址,为了能在上电的时候让上位机知道板子的IP地址,于是使用UDP按照相应的协议广播发送自己的IP地址,板子出厂为了方便调试,使用webserver,在网页上输入些数据,点击几个按钮就行。数据就会存入EEPROM保存。

整个下来,唯一让我觉得苦涩的地方就是网页数据交互这一块,真的有点莫名其妙的,很无奈。

工程是移植原子的LWIP中的webserver里的几个文件。

1 CGI是如何处理的?

先按流程走一遍

http_init()-->> httpd_cgi_init()-->http_set_cgi_handlers(ppcURLs, NUM_CONFIG_CGI_URIS);

之后就是绑定ppcURLs与NUM_CONFIG_CGI_URIS了

static const tCGI ppcURLs[]= //cgi程序
{
        {"/xxx.cgi",xxx_CGI_Handler},
};

这个xxx.cgi从哪来的?就是 你在网页上get请求上
http://192.168.3.184/xxx.cgi?pg= ... 2&t7=2&t8=2
IP地址之后跟的xxx.cgi就是了。

网页上怎么告诉服务器是xxx.cgi呢?
对应网页上添加这句话
<form action=switcher1.cgi method=get name=cgi>
</form>

这就能对应起来了,之后就是处理xxx_CGI_Handler函数了,这个函数主要就是根据索引值去做对应的事,也正是链接中的t1,t2,t3,t4,t5,t6,t6,t8

2 SSI是如何处理的?

先按流程走一遍
httpd_init()-->> httpd_ssi_init()-->>http_set_ssi_handler(SSIHandler,ppcTAGs,NUM_CONFIG_SSI_TAGS);
也是绑定 SSIHandler,ppcTAGs

static const char *ppcTAGs[]=  //SSI的Tag
{
        "t", //MAC地址 0
        "a", //本机IP地址
};

定义一个数组 要注意的是 数组是有下标的,ppcTAGs[0]="t" 而ppcTAGs[1] ="a"

然后
static u16_t SSIHandler(int iIndex,char *pcInsert,int iInsertLen)
{
        switch(iIndex)
        {
                case 0:
                                MAC_GX_Handler(pcInsert);
                                break;
                case 1:
                                IP_GX_Handler(pcInsert);
                                break;
        }
        return strlen(pcInsert);
}
这就使得 “t” 对应 MAC_GX_Handler(pcInsert); 而"a" 对应IP_GX_Handler(pcInsert);

网页上怎么找到这个“t”?还是得看网页上的代码

MAC 地址
<!--#t-->
就是这个<!--#t--> 之后就是 MAC_GX_Handler函数赋给pcInsert什么值,网页上的这个t就显示什么值了

好了 之后再整理下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A(2018-08-17):
你好,最近也在学习lwip  有个问题ssi时 web网页刷新时间在哪里设置?我这好像都是静态 需要手动刷网页 才刷新。。,

网友:
最近也要搞httpserver,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最近也在学习lwip  有个问题ssi时 web网页刷新时间在哪里设置?我这好像都是静态 需要手动刷网页 才 ...

我的印象中是每秒自动刷两遍 你的如果要手动刷新 看看是不是网页没写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印象中是每秒自动刷两遍 你的如果要手动刷新 看看是不是网页没写好

是的 这个设置是在网页里设置的,我以为是在lwip里所以一直围着lwip转 。。。。所以一直没找到答案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网页里加一行刷新语句就行了。百度 网页刷新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这个设置是在网页里设置的,我以为是在lwip里所以一直围着lwip转 。。。。所以一直没找到答案 其实 ...

标记一下

网友(2018-09-20):
标记下,想搞个F407的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