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基板PCB上的独立顶针贴片时如何固定?

楼主(2018-05-14):
如图所示,是一块铝基板PCB,上面有很多图中所示的顶针,这些是我们一个个手工焊上去的,而且还很容易焊歪,需要很多时间调整,才能确保上面的PCB板孔与顶针对齐。批产不能这么干。
首先想到的是做一套工装,但是做成什么样的工装呢 ?用什么材料做呢?工装做出来,这些顶针能否实现全自动贴片,而不需要人工放置和固定顶针和工装呢?
我这边暂时还没有很好的想法,上论坛来集思广益下。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先。

网友:
明显不行,设计要跟生产挂钩的,改设计吧

网友:
改结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通孔的焊接,这样焊接是不行的
针带卡位的,焊盘刷锡膏,手动放针过炉,就完美了 ...

我这个是参考别人家的结构方案(紧凑),他们就是这么搞的,而且已经大量批产了。
哎,人家工艺牛,学不来呀。

楼主:
参考别人家的紧凑的结构方案,人家的东西已经大量批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参考别人家的紧凑的结构方案,人家的东西已经大量批产了。

那你就参考下intel或者amd的 CPU   那个CPU上的针脚是怎么焊接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别人家的紧凑的结构方案,人家的东西已经大量批产了。

我觉的可以这样整  刷锡浆,做夹具,探针放到夹具里(定位好),,最后过回流焊, 应该能搞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参考下intel或者amd的 CPU   那个CPU上的针脚是怎么焊接上去了

CPU的针脚焊接比我们这个应该要容易一些,CPU上面都是同一规格的针,而且又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了。
我们这个板子,针的大小形状高度不一,而且还有其他大体积的东西(如2x3CM,比针还高)要往上贴片,真心想去人家产线,看看人家怎么做的,嘿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U的针脚焊接比我们这个应该要容易一些,CPU上面都是同一规格的针,而且又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了。
我们这 ...

你这对做治具的来说都不是啥事,找他们就能直接搞定,你不要想复杂了,找专业做治具的就轻松搞定了。

网友C:
第一步是调整焊盘内孔,做到紧配合;第二步是做多孔冶具,材质选择环氧树脂板,做到这两步,人工插针都行。

网友:
做个治具,先把针装上去,刷锡膏过回流焊,最后去掉治具完工

网友D:
这事很简单,也不简单。不简单在竖直的顶针,一旦焊好后,做好的靠模想很容易取下来还是有点难,还再想想办法,硬拔的话估计伤针。当然很多产线就是在硬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对做治具的来说都不是啥事,找他们就能直接搞定,你不要想复杂了,找专业做治具的就轻松搞定了。

嗯嗯,自己搞不定,就只能找专业做治具的公司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是调整焊盘内孔,做到紧配合;第二步是做多孔冶具,材质选择环氧树脂板,做到这两步,人工插针都行。 ...

人工插针效率就太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常见的做法,是做孔的,上面焊盘刷锡膏,一个强度够,如果只是焊盘,不容易定位,也容易焊盘脱落
红的 ...

我们用的是铝基板耶?也不知道你这个方案好不好做,我们当时学得别人的方案,他们用的都是表贴式的。

网友:
X宝上不是有适用SMT的PIN针/探针卖的吗?可以问问卖家,客户是怎么机贴的
这种针高速机贴不了,但是多功能机应该能贴的,最多吸嘴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可以打孔的好吗,还能铆接呢,不过电气都是一样的,如果有电气用途,还真不能这样,要不都导通了

这些针都是有各自的电气用途的,这些针引出来,上面还有一块PCB要焊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事很简单,也不简单。不简单在竖直的顶针,一旦焊好后,做好的靠模想很容易取下来还是有点难,还再想想办 ...

个人觉得实现不是很难 做个聚四氟乙烯雕刻模,在铝基板上放上定位过孔,雕刻模上安装圆脚针。聚四氟乙烯脱模绝对不是问题。
但是问题是这样设计,完全背离可靠性原则。按针高与直径比例,可以明显 这个比值很大,那么顶针受应力下的杠杆力矩很大,也就是焊接面侧向应力被放大了很多倍。铝基板铜箔的结合力应为不能通过过孔加强所以本身是很差的。那么不控制好垂直精度及安装精度,那么故障率将直线上升。
最好的办法是换针,换矮针(有专门焊接用的矮针,底部是大平盘),减少高宽比 ,加大铜箔面积

网友E:
楼主这个插针叫什么?是带弹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插针叫什么?是带弹簧的吗?

定制的,我们自己叫它“顶针”,不带弹簧。
这些顶针贴片到铝基板上,然后,还有一块PCB板会焊接到这些顶针上(顶针当连接器用)。

网友:
机械强度不够吧,会不会把pcb铜皮扯起来。

网友:
楼主是仿 核达 的模块电源吧。

网友(2019-12-04):
楼主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场景了,铝基板上固定铜针,上面还有一层PCB板,不知道咋弄

网友:
感觉这种顶针不可靠, 长时间氧化了, 接触会有问题吧?

网友F:
做产品的时候最怕产品经理来一句  苹果就是这么做的,我们也要这样做。问提是你出得起苹果的钱么?你有苹果的量么?你有苹果的供应商资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产品的时候最怕产品经理来一句  苹果就是这么做的,我们也要这样做。问提是你出得起苹果的钱么?你有苹果 ...

这个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我不管,我就要,如果。。。你就是无能。。。

网友:
模块电源中的半砖,全砖电源都是这么焊接的,很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