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ltium Designer 9 约束规则设置方法

楼主(2018-05-14):
求教各位坛友,因为项目需要本人最近在使用Altium Designer 9软件,很不习惯,原先是用cadence软件的。
我先列出AD软件不人性的地方。
  1、AD软件的铜箔处理,不能平推(AD支持一个点的拉动)。
  2、修铜处理的时候,铜箔需要双击,重新生成一遍。
  3、在加接地过孔的时候,铜箔不会避让,需要重新生成一遍,没有像allegro的动态铜箔,可以自动避让。
  4、每次设置规则之后,铜箔都会报错,不会自动修正。
各位坛友在使用AD软件的时候,这几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接下来,我想请教各位坛友在Altium Designer 9里,约束规则的一些设置问题。
  1、板子是4层板,我想在top,bottom层,铜箔(gnd)跟所有网络的间距是0.3mm。在power层的铜箔之间的间距是0.5mm。
      (我现在的设置结果是,要么按规则0.3mm,要么按规则0.5mm)。

网友A:
cadence很好用,为什么用回Altium Designer 9?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很好用,为什么用回Altium Designer 9?

记得有坛友说过,传统两个字,好无奈。行业决定了,要和其他人交流,他们都用AD的,如果我用cadence,那就孤立自己,或者,你教会他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有坛友说过,传统两个字,好无奈。行业决定了,要和其他人交流,他们都用AD的,如果我用cadence,那 ...

只能改变自己来适应社会!

楼主(2018-10-05):
通过这几个月的AD软件的使用,发现及时AD也挺好用的,当时可能是从cadence转到AD有点不习惯。对我自己提的这些问题,我自己做一个简答,希望对后面遇到问题的朋友有帮助。

楼主:
我先列出AD软件不人性的地方。
  1、AD软件的铜箔处理,不能平推(AD支持一个点的拉动)。
    简答:在AD14里,直接点击铜箔,就是出现边框点,直接按住移动就可以了。
  2、修铜处理的时候,铜箔需要双击,重新生成一遍。
    简答: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AD里有一个多边形编辑器,你首先要给铜箔排好先后顺序,然后可以一起生成铜箔。这样就可以了。
  3、在加接地过孔的时候,铜箔不会避让,需要重新生成一遍,没有像allegro的动态铜箔,可以自动避让。
    简答:参考第2点,利用多边形编辑器,重新生成铜箔。
  4、每次设置规则之后,铜箔都会报错,不会自动修正。
      简答:参考第2点,利用多边形编辑器,重新生成铜箔。
各位坛友在使用AD软件的时候,这几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接下来,我想请教各位坛友在Altium Designer 9里,约束规则的一些设置问题。
  板子是4层板,我想在top,bottom层,铜箔(gnd)跟所有网络的间距是0.3mm。在power层的铜箔之间的间距是0.5mm。
      (我现在的设置结果是,要么按规则0.3mm,要么按规则0.5mm)。
       简答,其实学会了AD的设置规格之后,这些都不是问题,我列一下。

1、  电源铺铜与过孔间距
        (InNetClass(“power-net”) AND InPolygon)
          IsVia  AND  InNetClass(“power-net”)
       间距:0.5mm

2、 铜箔到禁止布线层的距离
          InPolygon
          OnLayer("Keep-out  layer")
       间距:1mm

3、 铜箔到接插件的距离
       (InNetClass(“power-net”) AND InPolygon)
       (InPadClass("接插件"))
       间距:0.6mm

4、  24V电源间距
         InNet(“+24V”)
         ALL
       间距:0.4mm

5、  铜箔到过孔间距
         InPolygon
         IsVia  or  IsPad
       间距:0.3mm

6、  铜箔和铜箔间距
         InPolygon
         InPolygon
       间距:0.5mm

7、  基本距离
         ALL
         ALL
       间距:0.2mm

网友B:
Altium Designer 9 约束规则设置方法   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tium Designer 9 约束规则设置方法   学习一下

规则的设置,多利用 高级---询问构建器,然后在询问助手里添加网络或者其他的属性,就能设置规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列出AD软件不人性的地方。
  1、AD软件的铜箔处理,不能平推(AD支持一个点的拉动)。
    简答:在AD1 ...

这个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先列出AD软件不人性的地方。
  1、AD软件的铜箔处理,不能平推(AD支持一个点的拉动)。
    简答:在AD1 ...

层和过孔间距可以用InNamedPolygon('VDD1V8_L03_P014') Or InNamedPolygon('GND_L02_P060')  之类,你的那个设置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层和过孔间距可以用InNamedPolygon('VDD1V8_L03_P014') Or InNamedPolygon('GND_L02_P060')  之类,你的 ...

很多设置都还在摸索的,发现有用,就这样设置了。确实没有去找更简单的设置方式。我抛转引玉,大家有好的设置,建议写出来,大家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