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速度問題

楼主(2018-05-14):
小弟使用的是STM32F030  M0的ARM
剛剛再用有個小問題

GPIOA->OSPEEDR
這邊我設定為 GPIO_SPEED_LOW 或是 GPIO_SPEED_MEDIUM 或是 GPIO_SPEED_HIGH

在使用上感覺不出甚麼變化
直接使用以下的迴圈,敲出台的頻率都是500kHz左右

while (1) {GPIOA->ODR ^= GPIO_PIN_5;}

請問既然高速低速都一樣,這個功能到底有甚麼用阿?

或是我要怎麼看出其差異呢?
DATASHEET沒寫明白

网友A:
此速度非彼速度,你理解错误。

应该理解为上升速率更贴切吧

网友B:
slew rate, 频率一高你就能看出来了哦
你通过软件控制速率是决定于cpu的运行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lew rate, 频率一高你就能看出来了哦

所以我的頻率算低?
我以為我的頻率很高
畢竟500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的頻率算低?
我以為我的頻率很高
畢竟500k了

GPIO_SPEED_LOW 或是 GPIO_SPEED_MEDIUM 或是 GPIO_SPEED_HIGH
可能大概对应于驱动能力1mA/4mA/8mA?
假设GPIO的负载寄生电容是3pF(记住这么个大概的通用值哈,还有1inch的走线10mil的话大概寄生电容也是几个pF左右)
根据电容It=CV,就可以算出不同驱动电流下的上升时间t
大概8mA电流Trise/fall在1ns以内吧,1mA是几个ns
对应的频率大概100MHz/1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速度非彼速度,你理解错误。

应该理解为上升速率更贴切吧

原來如此,我完全搞錯方向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