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预驱动芯片的疑惑

楼主(2018-05-14):
IR2104芯片和IRS21867芯片有什么区别?
1IR2104是单路PWM输入。带一个硬件失能引脚;
IRS21867是带双路互补PWM波。没有硬件失能引脚。这个芯片可以硬件刹车吗?
主要问题来了:这个两个芯片有什么区别?性能方面和功能方面?

网友A:
硬件刹车是啥?是指H桥的低端两只MOS管同时导通吗?
若是这样,它们都能做到。
若是做H桥,我觉得IR2104更合适,若用IRS21867,则存在共态导通的可能

网友B:
一直在大批量使用IRS21867 ,稳定性很好,目前客户损坏率大概在万分之一,损坏原因不明。
不过成本太高,现在一片都接近6元了。准备弃用了。

哦,IR2104属于垃圾玩意儿,还是别用了。
年代太久远,参数太差。delay大,驱动电流小。
据说芯片用起来还有bug,听华南理工的一个学长说的,具体什么bug我也不知道。

两个的区别楼主你自己说的差不多了,具体参数对比datasheet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刹车是啥?是指H桥的低端两只MOS管同时导通吗?
若是这样,它们都能做到。
若是做H桥,我觉得IR2104更 ...

IR2104带一个SD引脚,能够关闭于驱动器。IRS21867没有这个引脚,我感觉IR2104更容易做H桥电路。
IRS21867,是互补PWM才能有效驱动H桥,虽然有你说的那种可能,但是现在单片机带有死区设置,能够有效的规避。
我主要想 知道这两个芯片性能以及功能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大批量使用IRS21867 ,稳定性很好,目前客户损坏率大概在万分之一,损坏原因不明。
不过成本太高,现 ...

前辈指IR2104参数太差,值得具体的是那些参数。
还有就是我看IR2104带一个SD引脚能够关闭MOS驱动。
换句话说,IRS21867如何实现刹车共嫩?因为它是互补的PWM?
谢谢前辈的答疑!

网友A:
引用 楼主:
IR2104带一个SD引脚,能够关闭于驱动器。IRS21867没有这个引脚,我感觉IR2104更容易做H桥电路。
IRS21867 ...

哦,看手册,那就是IRS21867的驱动能力更强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指IR2104参数太差,值得具体的是那些参数。
还有就是我看IR2104带一个SD引脚能够关闭MOS驱动。
换句 ...

只要正常输出互补波 默认就是阻尼刹车了。

你应该问,使用IRS21867如何释放电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自己得学会看datasheet,把参数表打印出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我说了也白说,你下次还是类似问题,可就没有好心人帮你解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R2104带一个SD引脚,能够关闭于驱动器。IRS21867没有这个引脚,我感觉IR2104更容易做H桥电路。
IRS21867 ...

不看参数,看楼上的使用者已经明明白白说明差异了。这个差异是不能通过软件来改善的,而死区可以通过软件及外围硬件优化的

网友:
用2184或21844比2104好用,驱动电流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看手册,那就是IRS21867的驱动能力更强一些。

驱动能力何止较强,基本是英飞凌此类型芯片最屌了吧~~呵呵

网友(2018-07-08):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大批量使用IRS21867 ,稳定性很好,目前客户损坏率大概在万分之一,损坏原因不明。
不过成本太高,现 ...

哥们是华南理工的啊,那里毕业的在广东很好找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