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阿飞的S32K系列汽车级MCUs有没有开始大批量产?

楼主(2018-05-14):
如题!
劳请知情的朋友或代理商,给个留言!
1.比如开发板购买渠道?
2.样片和小批量的价格以及交期?
3.源于电动汽车的一个项目需要用到汽车级MCU,调研了下,使用英飞凌的Tricore TC17XX的方案比较多,基于对这个核了解较少,发现有ARM核的汽车级MCUs,上手比较快!
4.咨询了代理ZLG,发现公司不够大,没有得到好的售前技术支持,很是郁闷!
5.像digikey、艾睿电子等代理,也没有库存的开发板和样片购买,是啥情况啊?

S32K微控制器 - nxp官方的简介:

网友A:
S32K144已经量产了,其他型号也有样片了。zlg一般会提供S32K144的Demo供前期熟悉,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画板,最小系统设计都比较简单。

网友B:
部分型号已经量产。 可以PM 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S32K144已经量产了,其他型号也有样片了。zlg一般会提供S32K144的Demo供前期熟悉,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画板, ...

你好!S32K144可基于KEIL开发吧!有没有类似STM32F4这样的库文件支持呢?像ADC的精度和稳定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部分型号已经量产。 可以PM 我。

您是代理?还是使用过得朋友?有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32K144已经量产了,其他型号也有样片了。zlg一般会提供S32K144的Demo供前期熟悉,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画板, ...

请问,朋友你使用过吗?
技术支持一般是代理,还是原厂在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S32K144可基于KEIL开发吧!有没有类似STM32F4这样的库文件支持呢?像ADC的精度和稳定性如何? ...

原厂的S32DS开发环境,免费,集成了S32K的SDK和相关例程。已经有客户批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朋友你使用过吗?
技术支持一般是代理,还是原厂在做?

可以联系我,本人FAE,已经支持过几个客户批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联系我,本人FAE,已经支持过几个客户批量了。

CAN-FD有人批量用吗?现在还没看到哪个车用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AN-FD有人批量用吗?现在还没看到哪个车用了的

CAN-FD需要看车厂什么时候上,已经有意向使用了,S32K可直接支持升级到CAN-FD,软件修改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AN-FD需要看车厂什么时候上,已经有意向使用了,S32K可直接支持升级到CAN-FD,软件修改下就可以用了。 ...

你好,S32K144这颗料的量产价格大约是多少RMB?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S32K144这颗料的量产价格大约是多少RMB?

大概在4个美金左右,看配置和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概在4个美金左右,看配置和量。

你好,请问  S9KEAZN32AMLC(R),  这个型号现在出货多吗,价格多少,跟这个性能差不多的有其他性价比更好的推荐吗?

网友(2018-06-28):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  S9KEAZN32AMLC(R),  这个型号现在出货多吗,价格多少,跟这个性能差不多的有其他性价比更好 ...

这个芯片有在出货,价格主要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