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dbm的PA推荐

楼主(2018-05-14):
如题,频率在920MHz,最大20dbm的PA?顺便想了解一下,如何选PA?有哪些参数

网友A:
最大20反而不好控制,20左右的倒是很多,比如15~30输出范围的。增益不考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20反而不好控制,20左右的倒是很多,比如15~30输出范围的。增益不考虑的吗? ...

增益20db左右,功率其实20~25之间吧

网友:
TI CC1190,27dBm,  还有一盘存货,用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