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低功耗单片机,不求多强大,但求稳定少BUG?

楼主(2018-05-14):
求低性价比高的低功耗单片机,不求多强大,但求稳定少BUG?

1. 工作电压至少能工作在1.8V。
2. 深度休眠模式/STOP模式,电流1uA以下。
3. 定时唤醒功能,睡眠时电流小于2uA。
4. RAM 至少4K,Flash至少40K。
5. IO口上升沿/下降沿中断,中断能唤醒CPU。
6. 支持内部Flash读写,支持IAP升级。

附加非必需:有内部VCC ADC检测,和串口。

价格能在3元左右最好!!!

网友A:
楼主找到了告诉我一声,这么便宜的低功耗MCU,我也想见识一下。

网友:
貌似可以用stm8L

网友:
4. RAM 至少4K,Flash至少40K。   这点很难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到了告诉我一声,这么便宜的低功耗MCU,我也想见识一下。

有啊,华大的,但是不太好用,我想选其他的

网友:
找东软的506看看,不过休眠电流估计比较难做到1uA

网友:
留个记号,楼主找到后一定要公布一下

网友:
最近我也需要这样的MCU。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华大的,但是不太好用,我想选其他的

华大哪颗待机功耗、掉电功耗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静等楼主找到,蹭车不着急

网友:
对低功耗,了解的仅限于,430,L152,瑞萨。。。
低功耗,不仅仅是MCU,还有外围电路啊。。

网友:
stm8l052c6,flash 不够是程序优化

网友:
华大的bug可以列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华大的,但是不太好用,我想选其他的

刚想说华大的M0+

网友B(2018-06-28):
华大的 M0+  在成本要求较高,功耗有要求的时候确实不错,相比新唐、昂宝、之类的。在睡眠(非深度睡眠)模式下表现很不错。比较搞的就是在深度睡眠模式下 SWD无法进入。也就是说在进入睡眠前必须有一个时间给SWD进入,否则这个MCU将无法更新。

网友C:
STM8L052R8,价格多一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8L052R8,价格多一元

有多少来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大的 M0+  在成本要求较高,功耗有要求的时候确实不错,相比新唐、昂宝、之类的。在睡眠(非深度睡眠)模 ...

各种bu个,而且数据手册还有错误

网友D(2018-12-05):
引用 网友C:
STM8L052R8,价格多一元

1元好便宜,我们买的是接近3元;每次都是1K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元好便宜,我们买的是接近3元;每次都是1K左右

价格多一元是说楼主的3元上多一元是4元。另外你们只要3元多是走代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价格多一元是说楼主的3元上多一元是4元。另外你们只要3元多是走代理的吗? ...

不是,这种小批量的代理商也是看不上,之前一直合作的元器件柜台拿的,现在也一段时间没有再用,还不知道这段时间什么价格

网友(2019-04-16):
N32G020这点有点牛逼,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民技术N32G020系列低配置差不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M0核,
80M主频

技术支持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民技术N32G020系列低配置差不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M0核,
80M主频

内存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民技术N32G020系列低配置差不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M0核,
80M主频

参数NB,有资料吗?价格?购买渠道?

网友G:
我最近在用NXP824在做低功耗的一个东西,CR2302要待机1-2年,目前试下来效果不错

网友:
N32g020有样片渠道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最近在用NXP824在做低功耗的一个东西,CR2302要待机1-2年,目前试下来效果不错 ...

824有坑,有的功耗不太好
我还想试试华大呢,看了上面的坑也不用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824有坑,有的功耗不太好
我还想试试华大呢,看了上面的坑也不用试了

有功耗不大好……具体会比正常的大多少uA?

网友:
这个需求确实不好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824有坑,有的功耗不太好
我还想试试华大呢,看了上面的坑也不用试了

我目前实测下来3uA,待机,
运行5mS左右,0.9mA

网友:
瑞萨的R7F0C901  休眠电流0.23uA,有ADC,有串口,48K,4K,32Pin。

网友(2019-06-28):
引用 网友F:
有样片的,联系我就好啦

开发环境是keil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民技术N32G020系列低配置可以做到这个价格,M0核,主频:80M,SRAM:8-20K,FLASH:32-256K,FLASH擦写次 ...

这性能可以哦,唤醒时间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没有错。

单价?
有没有固件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民技术N32G020系列低配置差不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M0核,
80M主频

支持定时唤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