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软件模拟PWM脉冲用PID算法改变占空比的算法有哪些?

楼主(2018-05-14):
用单片机软件模拟PWM,改变其占空比的方法有哪些

网友:
赶紧改标题,小心ID不保。

网友A:
你的内容比标题更能说明问题,复制一份到标题去吧,否则被封就倒霉了。

网友:
楼主你好 主楼再见。

网友:
问的太笼统了

网友:
新伙伴 就是这样 匆匆的来 匆匆的走吗

网友:
软件模拟pwm能好用么~再见了 英雄

网友:
楼主ID不保了

网友:
和你使用的

网友:
MCU 芯片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内容比标题更能说明问题,复制一份到标题去吧,否则被封就倒霉了。

求教、、

网友:
为啥要软件模拟PWM,直接上个有PWM的MCU不好么?

网友B:
单片机模拟PWM,一般需要一个定时器,设一个T总=T1+T2,定时器内部:T1控制1输出, T2控制0输出,外面按T总的百分比计算T1T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模拟PWM,一般需要一个定时器,设一个T总=T1+T2,定时器内部:T1控制1输出, T2控制0输出,外面按T总 ...

这种就变成频率可变了?

网友:
你在网上搜索液温控制,水温控制器
里面有一个叫增量式PID算法的方法
在C51单片机上都能做
非常简单
算法总共也没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