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半导体制冷片给功率器件散热靠谱吗?凝露问题能否解...

楼主(2018-05-14):
之前用过半导体制冷片做一个小型的制冷箱,但是会凝露出很多水,而且出水之后制冷性能感觉下降了很多,请教下大家假如想用这个给功率器件散热的话是不是不靠谱啊,因为水貌似会使得器件短路?凝露问题能否解决?

网友A:
我那知道半导体制冷片自身的发热您要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知道半导体制冷片自身的发热您要怎么处理?

小体积的用不了压缩机,太大了。致冷片才是优选。然而致冷片效率很低,用来做小冰箱还凑合,给功率器件散热就不要想了,加个大点的风扇都要强得多。

网友B:
我就想知道半导体制冷片自身的发热您要怎么处理? +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半导体制冷片自身的发热您要怎么处理? +1

加大散热那边的散热器啊,用制冷片要的就是它是主动散热和热管之类的差不多。

网友C:
以前有一段时间流行过制冷片DIY电脑CPU散热。用的方法是用保温海棉把整个冷端全包起来,冷端没有接触空气,就不会凝水了,网上现在还有相关的材料卖呢

网友:
如果仅仅解决凝露,很好办,检测冷端和空间的温度,相差不要太大,大概在二三度的样子,超过这个差值则停止,具体可以自己测试,经验值,和湿度也有关系

网友:
用这个你散热做得好的话,很靠谱的。有条件热端用水冷最好,比功率件直接水冷效果还要好。用制冷片就是功耗有点大

网友:
半导体制冷片现在效率还是小于1的吧,所以热端的热量反而更多啊。
而且有温差限制。
所以····还是直接用铜管都好了呀·····

网友:
完全不靠谱,太费电。电脑200w结果散热300w

网友:
保温+温度控制。温差不大就行,可以的话,电路扳全密封

网友:
有这钱是不是可以上水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半导体制冷片自身的发热您要怎么处理? +1

就是很普通的方案,用硅脂接触导热到散热片,再用电脑散热器给散热片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一段时间流行过制冷片DIY电脑CPU散热。用的方法是用保温海棉把整个冷端全包起来,冷端没有接触空气, ...

没用过保温海绵,请问会不会因为保温海绵导致制冷效果下降没有不加保温海绵那么好了?

网友:
加温控就可以不考虑凝露问题了。热端散热始终还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保温海绵,请问会不会因为保温海绵导致制冷效果下降没有不加保温海绵那么好了? ...

保温海绵会提高效果。保温棉包的是冷端又不是热的那面

网友(2019-10-21):
能用半导体制冷片搞个开环控制实现恒温吗?在室温下控制12度的恒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