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把一个时钟图标拆解开成几个图片啊 ?

楼主(2018-05-15):
谁能帮我把一个时钟图标拆解开成几个图片啊 ?
也就是把背景色、时针、分针、秒针 提取出来分成 4个图片
图片大小保持不变,目前图片大小为 320*320 像素的
另外把里面的罗马数字需要调整一下,现在貌似是反的,或者改成数字 1、2、3等也行

网友:
我能想到的是PS,因为背景相对还是比较纯的

网友A:
这种粗活有人愿意帮你搞那真是闲的蛋疼了。。

网友:
免费找苦力的节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粗活有人愿意帮你搞那真是闲的蛋疼了。。

猪八戒上10块钱大把的人帮你干。。。。

网友:
这么简单的事情还是交给楼下来做吧

网友:
PS抠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猪八戒上10块钱大把的人帮你干。。。。

不熟ps,交给楼下了

网友C:
不知道这样合不合适

网友:
见过别人用ps处理抠图。

网友:
这时钟怎么是个反的……

网友:
这点活PS很轻松

网友D:
只扣了个表盘,指针很简单了,楼下继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样合不合适

你这背景都乱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扣了个表盘,指针很简单了,楼下继续。。

你好,

麻烦你再修改一下,

就是表盘里面的罗马数字貌似是反的及顺序颠倒了,或者你直接改成数字 1、2、3等也行,

另外我想使用这个来做时钟,就是里面的 时针、分针、秒针 、背景 需要单独搞成一个图片,这样的话,当时间发生改变时我重新绘制从而实现秒针、分针、时针的移动了

时针、分针、秒针 不需要背景图片

表盘作为背景色没有错,只需要修改一下里面的罗马数字的顺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样合不合适

你好,

麻烦你再修改一下,

就是表盘里面的罗马数字貌似是反的及顺序颠倒了,或者你直接改成数字 1、2、3等也行,

另外我想使用这个来做时钟,就是里面的 时针、分针、秒针 、背景 需要单独搞成一个图片,这样的话,当时间发生改变时我重新绘制从而实现秒针、分针、时针的移动了

时针、分针、秒针 不需要背景图片

表盘作为背景色没有错,只需要修改一下里面的罗马数字的顺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背景都乱花了。。

很多时候不需要那么精细,微软自带画图软件就能搞定,只不过这LZ要求越来越高,恐怕不是50个莫元能搞定的了……

网友E:
图片水平镜像就可以了。
很多为了逃避版权的问题,会把图片镜像就比对不出来和原图一样了。
甚至视频也有这样镜像的。

网友F:
这个得有PS功底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得有PS功底了,哈哈

不用PS功底,任何一款带魔术棒的图片编辑软件就可以

网友D:
水平一下就可以,
指针直接扣就行,win自带的画图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平一下就可以,
指针直接扣就行,win自带的画图就行

哈哈,部分罗马数字表示很无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平一下就可以,
指针直接扣就行,win自带的画图就行

你好,罗马数字的顺序是乱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调整一下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罗马数字的顺序是乱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调整一下啊 ?

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片水平镜像就可以了。
很多为了逃避版权的问题,会把图片镜像就比对不出来和原图一样了。
甚至视频也有这 ...

镜像那些数字就不对了,我前面也以为镜像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平一下就可以,
指针直接扣就行,win自带的画图就行

哈哈,你再仔细看看罗马数字还对吗?

楼主:
这个差不多了 ,时钟数字 10 里面貌似有个黑点,能否去掉啊 ??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多谢多谢了啊

帮你把表盘边修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差不多了 ,时钟数字 10 里面貌似有个黑点,能否去掉啊 ??

这不是黑点 这是ubuntu 的字体 不喜欢我帮你去掉了

网友H:
chun2495 做事快又有耐心, 赞.   以后有P图任务就交给你了. 出报酬.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帮你把表盘边修了下

多谢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chun2495 做事快又有耐心, 赞.   以后有P图任务就交给你了. 出报酬.

我也这么想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chun2495 做事快又有耐心, 赞.   以后有P图任务就交给你了. 出报酬.

哈哈哈,做软件的 ps还是要懂点,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公司界面设计/彩页设计/海报都是我做的。有什么需要ps的@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做软件的 ps还是要懂点,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公司界面设计/彩页设计/海报都是我做的。有什么需要p ...

牛逼呀,按对 ps 基本不懂,

网友:
ps用的这么溜

网友I:
PS弱爆了,我看高手都用PhotoShop

网友:
可以开个周边技能互助区了 下文档 修图 结构示意图 仿真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I:
PS弱爆了,我看高手都用PhotoShop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做软件的 ps还是要懂点,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公司界面设计/彩页设计/海报都是我做的。有什么需要p ...

你好,

时针、分针、秒针 能否重新帮我调整一下啊,

就是需要图片中的 时针、分针、秒针 的实际大小就可以了,目前的时针、分针、秒针 貌似都是 320*320像素的,貌似太大了啊,程序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

另外看能否把时针、分针、秒针的 清晰度提高一点啊 ?????????

网友:
要做手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时针、分针、秒针 能否重新帮我调整一下啊,

你要多大的

楼主:
就是实际 时针、分针、秒针的图片大小就可以了,另外看能否把清晰度提高一点点啊? 多谢多谢啊

楼主:
不是,我想搞到单片机里玩玩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实际 时针、分针、秒针的图片大小就可以了,另外看能否把清晰度提高一点点啊? 多谢多谢啊 ...

清不清析和你的实际分辨率有关系 即dpi ,具体多大要和你的单片机液晶屏像素多少有关,你定好这个我在帮你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清不清析和你的实际分辨率有关系 即dpi ,具体多大要和你的单片机液晶屏像素多少有关,你定好这个我在帮 ...

时针、分针、秒针 的实际大小我想就需要你从图片里面抠出来的实际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PS弱爆了,我看高手都用PhotoShop

都是高手,哈哈.

网友:
看别人做简单,自己却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I:
PS弱爆了,我看高手都用PhotoShop

这个回复让我想起了甲方爸爸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时针、分针、秒针 的实际大小我想就需要你从图片里面抠出来的实际大小就可以了, ...

时分秒针不一样长,图片也不一样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时分秒针不一样长,图片也不一样大的。

你好,我的意思是 从源图片中吧 时针、分针、秒针 提取出来,

他们的实际大小是多少就是多少啊,另外把清晰度提高一点就可以了,麻烦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意思是 从源图片中吧 时针、分针、秒针 提取出来,

他们的实际大小是多少就是多少啊,另外把 ...

这样的?

楼主:
差不多是这样的,另外把时针、分针、秒针 全部都调整到 12点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是这样的,另外把时针、分针、秒针 全部都调整到 12点方向

楼主:
多谢多谢啦

不过秒针貌似看起来有毛刺感觉,能否再修修啊

网友:
希望楼主做完后把效果秀出来给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J:
我之前也做估类似项目,TFT屏显示时钟的。也是这种指针时钟。
那时候要做好多个图片的,
分钟我是做15张图片,即将第一象限做完,上下翻转,左右翻转,上下左右一起翻转,到其他三个象限。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啦

不过秒针貌似看起来有毛刺感觉,能否再修修啊 ...

你那个素材不好,我帮你找了个好点的,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之前也做估类似项目,TFT屏显示时钟的。也是这种指针时钟。
那时候要做好多个图片的,
分钟我是做15张图 ...

那感觉貌似比较复杂啊,我现在打算使用重绘来搞,自动计算显示坐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那个素材不好,我帮你找了个好点的,做好了。

这个看起来貌似比我的那个更清晰啊,感觉很舒服,多谢多谢了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看起来貌似比我的那个更清晰啊,感觉很舒服,多谢多谢了啊

当然了 源图大小28M

网友:
互助氛围很好

网友:
电工的时间这么不值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感觉貌似比较复杂啊,我现在打算使用重绘来搞,自动计算显示坐标值

其实我的方法计算量少很多,我也是使用重绘方式。图片以单色存储。

显示时先读显示部分的数据,再在屏上绘制。基本上是将要显示的部分搬过来,处理量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然了 源图大小28M

你好,你之前发的那个几天貌似都是不带 透明功能的,能否重新 修改一下带 透明功能的  类型的啊 ??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你之前发的那个几天貌似都是不带 透明功能的,能否重新 修改一下带 透明功能的  类型的啊 ? ...

bmp都是没有透明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bmp都是没有透明功能的

png的也行吧,我自己把它转的 bmp 带透明的

bmp 有带透明的图片,我发个给你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png的也行吧,我自己把它转的 bmp 带透明的

bmp 有带透明的图片,我发个给你看看

我给你的原始图片是jpg,是没有透明效果的。你原来用的虽然是png,但也是没带透明背景的。至于bmp也不会有透明背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给你的原始图片是jpg,是没有透明效果的。你原来用的虽然是png,但也是没带透明背景的。至于bmp也不会 ...

能否转成 带透明通道的图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转成 带透明通道的图片啊

这没办法转呀

网友:
给chun2495一百个赞,给力

网友:
想看到TFT上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能否转成 带透明通道的图片啊

把背景的白色当成透明色不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否转成 带透明通道的图片啊

在QT上发现了几个时钟的透明图片,给你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在QT上发现了几个时钟的透明图片,给你用。

发现一个问题,上传到网站了,在下载就没有透明层了,用包发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现一个问题,上传到网站了,在下载就没有透明层了,用包发给你吧!

多谢多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背景的白色当成透明色不就行了?

你想的貌似太容易了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想的貌似太容易了啊,

我的意思是,背景白色作为透明色,当然需要用软件处理一下。ps就可以。

网友:
2495很有耐心,dell情商不高,许多基本概念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意思是,背景白色作为透明色,当然需要用软件处理一下。ps就可以。

ps 我不会呀

网友G:
他的意思是,把图片透明色做成白色,在显示的时候,做个判断,if(该像素点是白色) 则不写任何数据;但有个问题就是图片其他数据不能有白色。其实即使有白色,在ps时,把白色(0xffffff)设为(0xfefefe)这样在显示的时候其实根本分辨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的意思是,把图片透明色做成白色,在显示的时候,做个判断,if(该像素点是白色) 则不写任何数据;但 ...

这样貌似会影响速度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貌似会影响速度把

一两个nop的响应,你认为你能看得出来?

网友:
不会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