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点阵lcd液晶取模软件

楼主(2018-05-15):
在实际产品开发过程中,图像点阵液晶显示一般都是采用PCtoLCD这个软件完成取模的,现在一个客户想把数字显示变成类似数码管那种方式,请问大家有没有合适软件?不用手工拼接0~9。数字显示类似于下图

网友A:
找模拟数据管的字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模拟数据管的字库就可以了。

请推荐一下,以前真没有弄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推荐一下,以前真没有弄过

以前下载的,放到windows\font下就可以使用选择字体的取模软件取模了。

网友:
不错,下载对应的字体就行了

网友:
以后用到

网友B:
今天浏览淘宝看评论竟然发现了楼主位的图片。。。。世界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浏览淘宝看评论竟然发现了楼主位的图片。。。。世界好小

我也是网上找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