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CB 的平衡铜,就是方块状的,都是怎么画上去的

楼主(2018-05-15):
之前在论坛上看见哪位发的帖子,问到PCB 上 方块状的覆铜是怎么弄的,一下子找不到了,现在想在PCB 中试着加入这种结构,所以请教大家这种铜一般是怎么画的,方块的变长是多少,然后应该如何画上去?总不至于是一块块拼上去的吧? 本人用allegro比较多

类似图中这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静态铜的方式直接画上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静态铜的方式直接画上去的吧?

直接画上去  还得避开过孔,这个工作量其实不小了

网友B:
求教~谁能给讲讲 这样铺铜有啥好处和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谁能给讲讲 这样铺铜有啥好处和作用吗?

可以防止波峰焊 以及贴片时候因为大面积覆铜导致的受热不平衡产生的板子一边翘起

网友C:
allegro好像能直接增加过孔组的,将过孔的那个改为小方块焊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legro好像能直接增加过孔组的,将过孔的那个改为小方块焊盘即可。

原来过孔还能这么玩,我试试

网友:
第一次学到 平衡铜这个名词!

网友:
主要就是焊接时候防止受热不均

网友D:
allegro的菜单中有这个专用功能,点击几下鼠标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legro的菜单中有这个专用功能,点击几下鼠标就完成了。

可以更详细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更详细一下吗? 谢谢了

在manufacture 菜单下 Theiving 就是,配置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manufacture 菜单下 Theiving 就是,配置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哇 我试试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manufacture 菜单下 Theiving 就是,配置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成功了,不知道 这种铜皮的  宽度取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谁能给讲讲 这样铺铜有啥好处和作用吗?

搜Copper Thieving。

外层偷铜最重要的目的是平衡电镀电流,提高电镀均匀度,减少过孔内壁电镀瑕疵。具体细节和PCB外层的生产流程有关,我不是非常清楚。
大体是现在的工艺流程,化学沉铜后,电镀只镀有走线的地方,最后把没走线的部分腐蚀掉。
如果没有大面积铜的话,走线/过孔处电流密度会大,导致镀的更厚,使得表层电镀质量不好(厚度不均匀/阻抗不好控制),孔内壁空。
这些铜是“偷”那些镀的厚的地方的铜。

焊接/使用的时候进行热平衡,减少翘曲,属于次要的作用。

减少蚀刻液的消耗就更次要了,因为外层1Oz的话,一般是1/3Oz的Foil镀到1Oz,蚀刻液贵还是电镀铜贵真不好说。

建议先了解PCB生产流程,然后搜索了解一下,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
第一次见到,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以前没有用过

网友F:
我想知道AD有这个高大上功能吗

网友:
用粘贴阵列,设一下X、Y参数应该也可以做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AD有这个高大上功能吗

AD不能直接做,但有标准的流程。

关闭Ploygen的自动Repour
加一个临时Net
正面临时Net敷地,不Cut dead copper
正面的Poly平移到板外区域
反面在板外区域放一个完整的临时Net的Poly
使用Stitching Via功能放VIA阵列
选择所有Via,(复制粘贴之后),可以转换成铜片
正面完成,反面同样操作

网友:
太感谢上面大牛的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AD不能直接做,但有标准的流程。

关闭Ploygen的自动Repour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AD不能直接做,但有标准的流程。

关闭Ploygen的自动Repour

多谢。,,,,

网友:
这个我之前做过。

用的土方法。

当时是把栅格放大,用1mm长宽的铜皮,粘贴处理。

其实也就10来分钟,可以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AD不能直接做,但有标准的流程。

关闭Ploygen的自动Repour

多谢分享。

网友(2020-02-27):
引用 网友E:
在manufacture 菜单下 Theiving 就是,配置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这个确实比较好

网友:
还有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