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个小车床做的零件 刹车泵活塞

楼主(2018-05-15):
我那太阳能电动车刹车系统老出问题,最后配来的两个刹车泵都是一个月就坏了,安全性能没有保障,这回火大了,自己买车床来做刹车泵核心零件 活塞  花一天时间大功告成!

楼主:
2000多块的小车床加工的活塞,还凑合

网友:
汽车出问题那不是还要买条生产线来。。。

网友A:
我靠,干吗不在X宝直接做个零件买车床的钱够做一大堆零件的了。唉。这一类的活有快递帮你跑腿,花不了太多钱。

网友:
牛b,楼主你家有航天飞机不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有种看youtube上动手达人的感觉

网友:
我靠,这逼装得厉害了,要是电动车不行了,那不是要直接造一台

网友:
楼主是动手达人呀,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佩服,真正diy达人。搭车问问如果电脑cpu坏了买什么来修?

海边掘一大桶沙子,很便宜,就花几个跑路的油钱。然后再整几套设备,从提纯硅锭开始,就可以生产出来了。

网友:
楼主,spaceX请你去造个发动机。

网友:
厉害,但有点用牛刀杀鸡的感觉

网友:
楼主,佩服你,有精力这样玩很有意思

网友:
怎么感觉都是我捡了个鼠标然后就干脆配了台电脑的感觉

网友:
乐趣在于DIY过程中

网友:
投入是挺大的,后面可以接点活或者做点石包

网友:
不做热处理吗??其实LZ买车床还可以做其他东西的,不仅仅是一个刹车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靠,干吗不在X宝直接做个零件买车床的钱够做一大堆零件的了。唉。这一类的活有快递帮你 ...

楼主只是给买车床找个理由!

网友:
楼主只是来炫下车床!零件只是一个因!

网友:
楼主只是来炫下大房子!车床只是一个因!

网友D:
楼主只是来炫有钱!大房子只是一个因!

网友:
有钱有闲!赞一个!

网友E:
还是车铣床功能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只是给买车床找个理由!

哈哈,都一样,比如我为了打几个洞买了把电锤,为了切几根铁买了个角磨机

网友F:
我去,做工可以哦,我自己车的经常不够耐心,到了后面精度不对导致工件报废

网友:
不错啊,能不能给我外壳开个孔,有偿服务

网友:
我要有地方放 我也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车铣床功能全

有这种小机床推荐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哈哈,都一样,比如我为了打几个洞买了把电锤,为了切几根铁买了个角磨机 ...

现在墙上打洞,50起步,人来了,再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一个洞,不收个200,300,算他今天有良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现在墙上打洞,50起步,人来了,再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一个洞,不收个200,300,算他今天有良心了。 ...

打洞挺累的。钢混承重墙打孔,以及天花板打吊顶孔,2p来个孔8个cm打到手软。工人是按小时和孔数收费的。。。反正我买电锤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洞挺累的。钢混承重墙打孔,以及天花板打吊顶孔,2p来个孔8个cm打到手软。工人是按小时和孔数收费的。 ...

一样,我也买了 还有其他工具,自己想用时就用。

楼主:
在本地车床加工处车过一个 水平不行 精度不好还有不光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本地车床加工处车过一个 水平不行 精度不好还有不光亮

你给的钱太少了哈哈

楼主:
40块钱了还少?

网友H:
楼主,给个连接吧,小车床看着爽。我也常是为了吃牛奶,就养头牛的人。哈哈。

网友I:
有点工具狂魔的感觉,这类人家里基本上一堆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去,做工可以哦,我自己车的经常不够耐心,到了后面精度不对导致工件报废 ...

养成时不时用各种量具测量或者装上光栅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给个连接吧,小车床看着爽。我也常是为了吃牛奶,就养头牛的人。哈哈。 ...

你淘宝搜索无刷车床,建议210款,另配数控车刀,我这款中拖板行程太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钱太少了哈哈

多数是嫌量太少而懒得动手,收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点工具狂魔的感觉,这类人家里基本上一堆工具。

是的,没苦几个钱 差不多都投入到装备中了,半年前才搞了一台3000多的氢氧焊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淘宝搜索无刷车床,建议210款,另配数控车刀,我这款中拖板行程太短了 ...

好的,多谢。你的是180的吗。不知加工的精度如何?主要是能加工一些什么材料,铜,铝吧,铁行不?

买了车床,又得买磨刀机,又得买沙轮,买焊机。不然,车刀没有搞啊。哈哈。

网友:
为了买车床,这个理由太充分了!!

网友:
楼主比我还要败家………

网友J:
楼主强人,其实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我们都在干,比如我,家里户内户外电话线穿线管中拉线铁丝多年不用绣断了,为了让网络光纤别走明线难看,想了很久花了100多网上买了穿线神器,自己解决了,考虑到这种请人干也得话二三百元,不如买个工具自己干,还能得一个工具,不亦乐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只是来炫有钱!大房子只是一个因!

兄台,楼主跟你有得比了。
听说你为了开个小玉籽,买了激光切割机。

网友:
哎呀,醋买多了,还是买几只螃蟹吃吃

网友:
就要楼主这种精神,厉害

网友:
厉害,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强人,其实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我们都在干,比如我,家里户内户外电话线穿线管中拉线铁丝多年不用绣断了, ...

其实你到五金机电市场去买20m 细钢丝,专门用于穿线的就行了,我买的就是5元钱而已。我上次 就用此方法把户外接线盒的2根网线和一根光纤 穿到家里的弱电盒子里面了,呵呵。
那些钢丝下次还可以再使用。

网友:
这种加工精度怎么样?干的动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佩服,真正diy达人。搭车问问如果电脑cpu坏了买什么来修?

可以买个CPU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多谢。你的是180的吗。不知加工的精度如何?主要是能加工一些什么材料,铜,铝吧,铁行不?

买了 ...

是的 180,用数控车刀就不用磨刀的繁琐了 顿了就换刀粒,铜铝铁都可以,不车太硬的材料就没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的 180,用数控车刀就不用磨刀的繁琐了 顿了就换刀粒,铜铝铁都可以,不车太硬的材料就没问题 ...

精度怎么样?能到0.02mm吗?

网友:
厉害,动手达人!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厉害

网友:
厉害,乐在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L:
精度怎么样?能到0.02mm吗?

因人而异,机器调试到最佳状态没问题

网友:
活干完了,床出吗?

网友:
楼主,这种刹车泵买个汽车的换上就行,不要买电动车的,保证不坏

网友:
感觉电工都一样 我为了开个50个塑料外壳孔, 买了个雕刻机器,。。。。 感觉还听满意的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厉害+1

网友:
曾经想锯几根木头,差点买个台锯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其实你到五金机电市场去买20m 细钢丝,专门用于穿线的就行了,我买的就是5元钱而已。我上次 就用此方法把 ...

你试试20米长的穿线管,里面还有断和锈蚀的铁丝没有办法抽出来,这其间估计有3-4个弯头,还有一个估计是90度的弯头,拿穿线工具还卡壳了很久,后来换个方向反过来穿才折腾了几下才顺利通过,我就不信你几块钱买的钢丝能穿过去?那我不得不说你牛!!!

网友:
骨灰级的玩家!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淘宝搜索无刷车床,建议210款,另配数控车刀,我这款中拖板行程太短了 ...

楼主家,有没有带十字滑台的小铣床吧,几百元钱的那种。。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楼主家,有没有带十字滑台的小铣床吧,几百元钱的那种。。

哈哈,这个又说到我心里去,找了很久,准备下手了,要1000多,但最后领导不批。没有办法,一直放在购物车中,那天有借口了,再下手。嘿嘿。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哈哈,这个又说到我心里去,找了很久,准备下手了,要1000多,但最后领导不批。没有办法,一直放在购物车 ...

来来来,分亨一下链接呗。。
哈哈。。

网友:
楼猪真的很牛B!佩服,价格2000多倒是很多电工能付得起,就是没有地方放!

网友:
不管怎么说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家,有没有带十字滑台的小铣床吧,几百元钱的那种。。

没有,之前有个台钻 200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来来来,分亨一下链接呗。。
哈哈。。

就是这个,对比了很多家的。觉得还是这个不错。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就是这个,对比了很多家的。觉得还是这个不错。

这也太贵了,我还是想找个1000以内的带十字滑台的,一般来说我只是给塑料开槽打洞,或者挖去多余的突出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也太贵了,我还是想找个1000以内的带十字滑台的,一般来说我只是给塑料开槽打洞,或者挖去多余的突出部 ...

前面我买过一台400多的台钻,有十字台的,用得那是生不如死。间隙太大了。一分钱一分货的。

网友:
还不如找人加工

网友:
要自己做刹车泵活塞 先买小车床好加工 欲练此功 不自宫也行的

网友:
下一步买眯步进改成手自两用的,双可以多做一些精密些的工作了

网友:
这脾气,可以买个加工中心玩玩,

网友:
我只想看看楼主的太阳能电动车

网友:
我也想看看楼主的太阳能电动车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这个车床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好羡慕你们这些可以在自己家搞车床的人

网友:
哈哈,估计也是爱好,请问车床从哪买的?

网友:
励志拥有完整工业链的男人才是真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