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USB2.0 HS模式差分等长走线的问题

楼主(2018-05-15):
RT所示,在USB2.0中大家基本上考虑的都是差分等长线和阻抗,那么有时候无法走等长的话,两者之间的误差多少合适呢?
比如我这个:芯片用的是CY7C68013A,两者差了25mil。

另外想问一下,大家只在乎PCB板子上的等长差分么?其实对于这种USB B座来说,他的D+和D-就是不等长的,这种头的结构就限制了D-的长度应该会大于D+的长度:

网友A:
usb2.0没有那么高要求,尽量保证阻抗连续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2.0没有那么高要求,尽量保证阻抗连续就可以了

480mbps,眼2ns,按5%的容忍度,最大允许有1cm的不等长。。

网友C:
标准是差分阻抗90ohm,差分对间5mil的误差。楼主可以走相位补偿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标准是差分阻抗90ohm,差分对间5mil的误差。楼主可以走相位补偿呀。

你这个图不对吧,应该是哪里失去的就在哪里补偿。

网友:
usb B口,D+ D-是等长的。是电源口和D+ D-不等长。为了保证电源首先接触上,再接触上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图不对吧,应该是哪里失去的就在哪里补偿。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那比如我这个其实就是因为里面那根线比外面那根线多一个折点,直接在第一个折点下面补一下是否OK?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那比如我这个其实就是因为里面那根线比外面那根线多一个折点,直接在第一个折点下面补 ...

位置ok,请注意另外一个规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80mbps,眼2ns,按5%的容忍度,最大允许有1cm的不等长。。

不搞理论派,我们用事实来验证一下,看图

首先测试用usb A头和A座来做一条测试线,四条线接近等长,测试u盘的写入速度约为20MB/S上下。

第2次测试在D-数据线上增加3cm长度,D+线长度不变,测试u盘的写入速度依然为20MB/S上下!

第3次测试在D-数据线上增加10cm长度,D+线长度不变,测试u盘的写入速度还是20MB/S上下!!

第3次测试在D-数据线上增加15cm长度,D+线长度不变,测试u盘的写入速度依然是20MB/S上下!!!

最后极限测试,D-数据线上增加到20cm长度后,U盘只能识别到盘符不能访问内容,增加到24cm以上的时候彻底无法识别。
当然不能说现在芯片设计的兼容性好就忽略硬件设计,毕竟按照usb的标准去设计不会引入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用的STM32的USB-HOT,好像没有特别注意过这个问题了。D+D-线都是乱走的,过孔都有2个貌似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搞理论派,我们用事实来验证一下,看图

首先测试用usb A头和A座来做一条测试线,四条线接近等长,测试 ...

很好的实测,不过如你把线延长到1m,我意思是增加1条1m的usb延长线,估计又是不一样的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搞理论派,我们用事实来验证一下,看图

首先测试用usb A头和A座来做一条测试线,四条线接近等长,测试 ...

不错,做事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图不对吧,应该是哪里失去的就在哪里补偿。

确实不是最优方案,不过对ubs 2.0来说, 随便啦,当然你附图的确实是更加好的做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实测,不过如你把线延长到1m,我意思是增加1条1m的usb延长线,估计又是不一样的结果了。 ...

上面是接到机箱前面板USB测试的,机箱内已经有至少40cm长的转接线(非双绞线),只能说现在的主板或者usb设备的自适应调节能力是很强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接到机箱前面板USB测试的,机箱内已经有至少40cm长的转接线(非双绞线),只能说现在的主板或者usb ...

确实 现在usb2.0 这种速率来说,小菜一碟,不过能做好还是要做好,不能因为人家做的好就放弃设计的底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 现在usb2.0 这种速率来说,小菜一碟,不过能做好还是要做好,不能因为人家做的好就放弃设计的底线{: ...

是的,USB2.0其实只要不太过分,基本没什么问题。不过有养成好的设计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位置ok,请注意另外一个规则。

非常感谢,按照规则的话,您看我这样补的话合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搞理论派,我们用事实来验证一下,看图

首先测试用usb A头和A座来做一条测试线,四条线接近等长,测试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按照规则的话,您看我这样补的话合适么?

上SI的方针分析工具跑结果看。

阻抗稳定,局部等延迟不可得兼。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按照规则的话,您看我这样补的话合适么?

没必要搞那么多个波浪线吧。。。<2S,S是线到线的距离不是线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按照规则的话,您看我这样补的话合适么?

中间串个小电阻,不用再等长,一样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按照规则的话,您看我这样补的话合适么?

这个是用那个AD版本画的?我怎么觉得画等长AD不太好控制。

网友:
这些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搞那么多个波浪线吧。。。

目前我的间距是6MIL,线宽是9MIL,用的JCL的阻抗神器算过阻抗,刚好是90R,S是线到线的距离,一个折点才只增加了2个MIL,我一条线少了25个mil,相当于要补12个折点,而且一个波浪中间的线长>3*9mil=27mi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搞理论派,我们用事实来验证一下,看图

首先测试用usb A头和A座来做一条测试线,四条线接近等长,测试 ...

你这验证一点意义都没有,哈哈。我已经给你算过了,1个bit是2ns左右,也就是等效fr4的20cm,像你这样悬空着可以到25cm左右。然后你加长了20cm,相当于有效的眼还剩20%,也就是400ps。现代的电脑在8gbps下都能在30ps的有效窗口下正常工作,更不用说你400ps了!!

我想说的是,你玩的这些东西,我天天都在fpga上搞,我在fpga上能做到最小100ps的窗口,再小会因为随机抖动造成误码。你要想证明窗口和线长的意义,我建议你找一台2000年左右的古董,你说不定会发现20cm时就不能识别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验证一点意义都没有,哈哈。我已经给你算过了,1个bit是2ns左右,也就是等效fr4的20cm,像你这样悬空 ...

呵呵呵,我只是佐证了一下我的观点,usb2.0模式下对差分线等长没那么严格,只要尽量保证阻抗连续减少信号反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我只是佐证了一下我的观点,usb2.0模式下对差分线等长没那么严格,只要尽量保证阻抗连续减少信号 ...

每个芯片设计的余量是不一样的。。。你的结论是没办法推广的。。。

网友F:
差分对搞10mil没问题吧。是视觉误差吗,线大小不一,这才是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的间距是6MIL,线宽是9MIL,用的JCL的阻抗神器算过阻抗,刚好是90R,S是线到线的距离,一个折点才 ...

至少差5mil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我只是佐证了一下我的观点,usb2.0模式下对差分线等长没那么严格,只要尽量保证阻抗连续减少信号 ...

怎么可能不严格,你不要被实验和观察误导了。

事实上,各种总线的一系列指标基本上都围绕着信号眼图,也就是窗口。在任何情况下,数据传输都有可能出错,可能是1e-10,也可能是1e-14。当你眼有1.8ns时,出错的几率可能是1e-14,当你眼降到1.5ns时,出错几率可能要升到3e-13了。所以,各种信号还是老老实实来,以满足指标为中心思想,不要总被一些所谓的经验误导。做事情还是要把根基打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搞理论派,我们用事实来验证一下,看图

首先测试用usb A头和A座来做一条测试线,四条线接近等长,测试 ...

你这个测试方法有瑕疵。

如果要证明这么干没影响,需要找个芯片跑没校验的同步传输,看误码率;或者低噪链路情况下,能把带宽基本跑满的Bulk,作为参考速率。

USB HS Bulk跑满的话大约40M左右,我懒得查标准了。即,这个测试能允许很多Bulk报文校验失败重传但不影响用户可见的速度,证明不了太多的情况。

反正系统总设计余量就在那里放着,这边吃了那边就少一点。

至于你说的等长余量,查手册呗,USB HS Cable Skew是100ps max。
PCB上一般布线那点不等长和局部阻抗不连续不影响大局,没强烈的需求不管也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用那个AD版本画的?我怎么觉得画等长AD不太好控制。

AD的等长系统做得不好,如果有很多等长绕线的需求,它不是优选。

网友:
引用 网友G:
AD的等长系统做得不好,如果有很多等长绕线的需求,它不是优选。

是,用了几个版本,发现15.0.15稍微好用点。也可能是PCB文件是用这个版本创建的,别的版本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差分对搞10mil没问题吧。是视觉误差吗,线大小不一,这才是大问题

线粗细还是一样的,另外我想问的,如果PCB上走的稍微短一点,这个25mil是否有必要考虑么?
其实我有看过一国外产品的这块,直接这么走的,补偿都没有做,出货量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粗细还是一样的,另外我想问的,如果PCB上走的稍微短一点,这个25mil是否有必要考虑么?
其实我有看过 ...

USB 2.0没问题的

网友(2020-09-17):
引用 网友B:
你这验证一点意义都没有,哈哈。我已经给你算过了,1个bit是2ns左右,也就是等效fr4的20cm,像你这样悬空 ...

此处的:然后你加长了20cm,相当于有效的眼还剩20%。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问个题外话,两个电源AB给网络摄像头供电,A电源经常丢包,B电源比较稳定。AB两个电源都是同一批产品,没有差异。丢包测试使用ping发送数据包给摄像头,实在搞不懂为何丢包,感觉是数据出错了,电源是找不到差异了,可否用测网络眼图做对比AB各自供电时的情况?用示波器怎么测试?

网友H(2023-06-07):
引用 网友A:
不搞理论派,我们用事实来验证一下,看图

首先测试用usb A头和A座来做一条测试线,四条线接近等长,测试 ...

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H:
点赞

失败是成功之母是把,v9999.pcb。完全不赶时间也不在乎打样成本贴片成本,这的多大气的老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