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种通信方案更适合多从机的远距离通信

楼主(2018-05-15):
前几天去朋友负责的一个大型数据中心参观,据说这里有淘宝、天猫、阿里云和百度的机房。
第一次来这样的专业机房(之前只去过自己学校网站的小机房),感觉好壮观,好多的机柜,里面主机的指示灯哗哗的闪烁着……

由于这是机房重地,所以要监控机房各个位置的温度,我看到机房四周的墙壁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安装有一个跟中央空调那样的温度检测装置,据说在空调坏了的时候,温度几分钟就能从26度上升到40度,所以温度监控很重要。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安装的这些进口的温度检测装置天天误报警,就跟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所以温度监控装置成了摆设。

现在我想开发一套这类的温度监控器,由于机房面积较大,可能一个机房就需要安装几十个点,若有10个机房的话,那就得安装几百个点,我首先想到的是使用MAX485走MODBUS协议,如果每个温度检测器作为一个从机,那么至少需要能够支持几百个从机的容量。
除了温度需要监控以外,还有N多个断路器开关的状态需要监控。例如一个机柜里就好几个断路器开关,每个开关的开/关状态都需要监控(监控跳闸情况),所以整个机房,会有很多很多个开关量需要监控,用MODBUS做一主多从应该不行吧,应该是一主下面拓展多从,这第一级从机相当于第二级从机的主机,来这样拓展开来才好吧?
目前还没做过这么复杂的系统,尝试一下很有意义,实时之前请教一下大家,更有必要。

除了用MAX485走modbus协议外,我还寻思能不能先部署一个无线局域网,类似学校里的CMCC_EDU网络一样,从机使用wifi模块接入局域网,然后使用tcp协议向主机端口发数据,但是机房里电磁干扰应该很强,无线通信的稳定性不知到会不会受到影响。还有就是不知道要做一个允许多个客户端同时接入的无线局域网好不好实现,看到网上说普通路由器最多支持七八个客户端同时接入。

还有就是是否可以尝试下基于有线通信的tcp modbus?

网友A:
用CAN总线,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N总线,无压力。

忘了说,所有监控信号要传输到另一个房间进行集中处理。暂定通信距离1Km吧。can能支持很多很多从机?我要研究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说,所有监控信号要传输到另一个房间进行集中处理。暂定通信距离1Km吧。can能支持很多很多从机?我要 ...

CAN的拓展帧,支持29bit的CANID,够你用。

每个节点都当主机就好了,不用轮询。发送的优先级,由总线硬件仲裁。

网友A:
拓展帧支持 536870912个节点。

通信距离关系:

比特率          总线长度
1 Mbit/s        25 m
800 kbit/s      50 m
500 kbit/s      100 m
250 kbit/s      250 m
125 kbit/s      500 m
50 kbit/s       1000 m
20 kbit/s       2500 m
10 kbit/s       5000 m
5 kbit/s        10000 m

这个网上随便找的,数量级不会错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拓展帧支持 536870912个节点。

通信距离关系:

布线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拓展帧支持 536870912个节点。

通信距离关系:

很好,3q 多谢指教

网友:
十几年前曾经做过两年机房监控系统,一般环境温度监控是0~10V模拟量或走485
楼主的这种机柜这么方便,走以太网连接也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你如果担心走线距离过长/节点过多,影响通信速度。

你可以买 以太网转CAN 设备,每个房间用一路CAN线,然后接入到以太网CAN设备,以太网CAN设备再用网线接到交换机,最后数据汇总。

这样可靠性会更好一些,通信速率冗余也可以做的较大。

网友:
周立功那边对can的研究比较多。
可以看看。

http://www.zlg.cn/can/article/detail/id/769.html

网友:
zigbee 485 以太网 wifi混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拓展帧支持 536870912个节点。

通信距离关系:

数量级差不多就是这样
以前做煤矿产品,10KM,5k速率就很难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拓展帧支持 536870912个节点。

通信距离关系:

节点数还得依赖于所选的CAN收发器(驱动能力和负载输入阻抗)。这个通讯距离也是理想状况,实际应用要比这低些。

网友:
小无线做不到吗?
我看过机房测温适度,使用大数据分析的,只要几个位置放无线温度传感器,自动调节空调温度,自动报警。

网友:
电源载波通信+中继,实现了1.5公里距离(交流220V上),可以推荐给楼主试试

网友:
楼主,这块行业名称叫机房动力及环境监控系统,已经是红海了~

网友:
智慧用电,智慧消防,我们公司的产品可以去参考一下www.ln80.cn

网友:
zigbee呢?工业级的无线通讯,布置也简单,接入点数貌似是可以达到66535个,据说海航线的海标就是用这种方法。

网友B:
额.现在搞就是这一块。

网友:
光纤介质啊,走can

网友:
不能布线就zigbee,能布线就can。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AN的拓展帧,支持29bit的CANID,够你用。

每个节点都当主机就好了,不用轮询。发送的优先级,由总线硬 ...

假如有10个从机优先级一样,10s一起发送数据的话,那总线上会不会出现数据混乱,对于CAN总线传输不熟悉,没应用过,还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如有10个从机优先级一样,10s一起发送数据的话,那总线上会不会出现数据混乱,对于CAN总线传输不熟悉, ...

CANID比较小的,优先被发送,CANID比较大的排队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现在搞就是这一块。

请问你是用的哪个方案?

楼主:
一个机房,就需要监控2000个开关量,几十个温度监控点。如果用wifi的话,那也需要很多个WIFI模块。假设,当然只是假设啊,假设一个机房需要使用200个wifi模块,这里假设200个是为了留出充分的余量,那么10个机房,需要同时接入2K个wifi模块(客户端)。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wifi网络允许同时接入这么多的客户端,这种wifi网络如何来搭建?

网友D:
用有线,单个机房或多个机房用CAN汇集成以太网,多个机房用以太网到数据中心。无线肯定生不如死,机房电磁干扰很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有线,单个机房或多个机房用CAN汇集成以太网,多个机房用以太网到数据中心。无线肯定生不如死,机房电磁 ...

谢谢建议。
现在开始准备学习can总线。
是不是买一套周立功的调试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