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板无缘无故多了两个孔导致交货延期

楼主(2018-05-16):
在嘉立创上打样板子,提交的PCB文件无这两个孔,结果打出来发现多了两个孔,因为这个用在飞机外部某传感器上的,多出这两个孔
飞机在侧飞时由于气流大,会影响这个板子强度。
PCB图

实物图

在力创系统投诉后给出答复是可以退板重做,但是因蓝油和镀金不能加急,导致我现在交货延期。哎,不知说什么好。

网友A:
为啥会多这两个孔?板厂有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会多这两个孔?板厂有说吗?

板厂说不知道为什么多出两个孔。

网友B:
影响强度,表示怀疑。。。那蜂窝材料不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强度,表示怀疑。。。那蜂窝材料不哭了。。。。

经过试航许可的任何东西都无权变动,强度影响搞机载外挂设备就知道了。

网友C:
高要求的板子尽量找高端供应商,不会就差这几个钱吧?

网友D:
飞机传感器上的PCB,你敢在jlc做?也是够胆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要求的板子尽量找高端供应商,不会就差这几个钱吧?

不是差钱,一直以为嘉立创可以的。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传感器上的PCB,你敢在jlc做?也是够胆大了

看来我思路不对,真的需要换。

网友:
定位孔吧

网友E:
我原来做的SMT样板也有这种情况,不影响使用,我也就没管

楼主:
厂家回复不知为什么有两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原来做的SMT样板也有这种情况,不影响使用,我也就没管

我没要求SMT工艺,厂家给我回复的也是不知为什么。

楼主:
因为这个迷我被骂了。

网友F:
定位铣边的工艺孔,有时候会确认,一般多会默认加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没要求SMT工艺,厂家给我回复的也是不知为什么。

那你还好,如果贴上了才发现那损失就大了

网友G:
打开PCB的所有图层看看,是不是其他隐藏图层有这两个空。。

网友H:
楼主还好没在嘉立创版块投诉,不然ID不保。。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968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位铣边的工艺孔,有时候会确认,一般多会默认加上。

以前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还好,如果贴上了才发现那损失就大了

这个传感器的人工做哈哈。所以不能贴。

网友I:
我的板子也有,两个孔,在对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开PCB的所有图层看看,是不是其他隐藏图层有这两个空。。

四层都看了,没有

网友H:
我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不过有一次,铜柱固定孔,我做了不开窗,做工程的自作主张给我开了窗。。。。
我发的是gerber文件,做工程的某些人改板改上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还好没在嘉立创版块投诉,不然ID不保。。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9686-1-1.html

谢谢提醒,我只是吐槽一下。真心无奈。

网友J:
估计是锣边工艺孔,打样的话自己用环氧胶堵一下,批量的时候强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板子也有,两个孔,在对角上。

也不知为什么不给个答复,开孔也不打招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不过有一次,铜柱固定孔,我做了不开窗,做工程的自作主张给我开了窗。。。。

按理说这种事情应该要和我们说一下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估计是锣边工艺孔,打样的话自己用环氧胶堵一下,批量的时候强调好

怕环氧树脂强度不够,不知和PCB粘合强度能不能达到飞机空速对流力矩。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打开PCB的所有图层看看,是不是其他隐藏图层有这两个空。。

绝对不是,我的板子也是对角上两个孔,不影响使用,没管他。

网友K: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在钻孔的时候可以几块板叠一起钻孔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绝对不是,我的板子也是对角上两个孔,不影响使用,没管他。

那可以确定的是处理PCB工程文件的自作主张。。。

觉得是为了客户SMT方便,而根本不考虑客户的实际需求。。。

这种应该开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绝对不是,我的板子也是对角上两个孔,不影响使用,没管他。

这种情况厂家也不说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在钻孔的时候可以几块板叠一起钻孔

那他应该在我们板子面积外面去打孔,不应该在我们板面内部打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试航许可的任何东西都无权变动,强度影响搞机载外挂设备就知道了。 ...

飞机用得也在jlc加工?

网友:
应该电话确认一下。

网友:
1、我的板子也是被打了孔,不过都是在空白位置不影响我使用,猜测应该是定位用
2、之前在JLC做过这个板子不?也有这个孔不?如果之前没做过这是第一次做,你就希望能做好直接用,那就违反了“首件必检”的原则

网友:
是真的飞机还是模型飞机上用?

网友L:
看来板子多出来孔的问题比较常见啊。 还好我们的板都有4个安装孔,jlc应该不会再加了吧?

网友:
Smt的也会无缘无故多孔

网友:
我几乎每次在嘉立创打的样板都会出现这种孔的,一般都在板子的两个对角上,个人估计是嘉立创生产工艺的原因。

网友:
这种工艺是为了厂家铣边方便加了。
在其它地方批量生产,如果板厂要增加,是会电话确认是否能增加了。

网友M:
LZ你必须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型号的飞机,民用的果断不能坐,军用的...

网友:
是没有固定孔,故意加的,我一般设计的时候先加上去,免得打的随机,一般会电话确认

网友:
搞点什么东西堵上

网友N:
是不是无人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M:
LZ你必须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型号的飞机,民用的果断不能坐,军用的...

军用要蹲号子了。话说lz也是胆大包天,这类东西还不找一家好的板厂做,我们做的几家过孔都是电镀,根本不用什么所谓黑孔。据说黑孔工艺过几次大幅度高低温就完蛋。

网友:
我的也几乎每次都有,不过不影响使用也没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来板子多出来孔的问题比较常见啊。 还好我们的板都有4个安装孔,jlc应该不会再加了吧? ...

还是会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回复不知为什么有两个孔。

这回复楼主满意否

网友:
很多板厂会加的

网友O:
处理这种问题的方法很简单,自己做好拼板,做好工艺边,板厂就不会在你的PCB板上加定位孔了,看LZ的做好的板,都是单板吧。有时候低成本并不是都好。

网友:
楼主,你要告诉我飞机型号。

造福莫友。

网友:
一些板子在其他厂做批量的时候,也会被加孔,不过一般都加在没电路的地方不影响就没过问

网友P:
最近破玻璃的飞机原因查清楚了 就是因为传感器pcb多了两个孔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最近破玻璃的飞机原因查清楚了 就是因为传感器pcb多了两个孔

这样的话 以后我们就看不见LZ了

网友O:
批量时拼板两边加5~10MM的工艺边,孔打在工艺边上,PCB如果上机贴片,画图时自己加mark点定位就行,板厂不会在你的PCB上打孔的。低成本不加工艺边的单板,很多板厂会默认在PCB板不走线的地方打孔定位。做板时,写好工艺要求,板厂都会核对工艺要求与你邮件沟通的。

网友:
楼主,请要告诉我飞机型号。

造福莫友。

网友:
我设计的板,自己都会放多几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Q:
SMT的定位孔,在SMT下单的时候是有提示的,可以选择自己打三个不在一条线上的孔或者默认让他给你找不影响的 ...

我是悲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批量时拼板两边加5~10MM的工艺边,孔打在工艺边上,PCB如果上机贴片,画图时自己加mark点定位就行,板厂不 ...

哎,可惜了我四层镀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处理这种问题的方法很简单,自己做好拼板,做好工艺边,板厂就不会在你的PCB板上加定位孔了,看LZ的做好的 ...

下次看来真的备注这些了。要不不沟通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不是无人机哦

老外载人专用。

网友:
应该是定位孔,打销钉用的。不过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只是估计觉得比较麻烦了。毕竟cam工程师是不懂你是干啥用的!

网友:
这是加量不加价,楼主赚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L:
看来板子多出来孔的问题比较常见啊。 还好我们的板都有4个安装孔,jlc应该不会再加了吧? ...

我刚看我的板子 板子周边有4个很大的机械孔的,但是 也有这2个小孔。不知道干嘛的。

网友:
其实大多数厂是不加的,你不要问样板厂那种模式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绝对不是,我的板子也是对角上两个孔,不影响使用,没管他。

你这个是在JLC做SMT了吧,做SMT就必须给加这两个孔。

网友:
楼主,快说飞机的型号吧,下次看到这个型号的飞机躲远点

网友S:
油墨上还能有标号?这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哈哈哈哈 做军品你的去有生产许可证和保密资质的单位搞啊

网友T:
引用 网友H:
我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不过有一次,铜柱固定孔,我做了不开窗,做工程的自作主张给我开了窗。。。。

你说他们改上瘾了,他们说你从此不要再和他们合作,他们不缺你一个客户,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说他们改上瘾了,他们说你从此不要再和他们合作,他们不缺你一个客户,哈哈  ...

哈哈哈。

毕竟店大,可以欺客。

我要是手上订单随时都是满的,客户来了,我也可以爱理不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油墨上还能有标号?这怎么做出来的

solder开窗层放个字符就好了

网友:
数字补丁

网友:
骚年,那两个孔是手工刷钢网时用的定位孔
还有工艺边的MARK点
厂家一般会自己帮你找位置加的
一般来说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多两个这么小的小孔能影响强度,你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感觉应该需要拿出不影响强度的证据吧?

网友:
我来回复个权威的,加那两个孔是为了铣边成型用的,在pcb板上没有大点的空的情况下才加,一般直径1.5mm。钢网定位孔一般是3.0mm的,没合适的孔,也可以用边定位

网友U:
引用 网友R:
我刚看我的板子 板子周边有4个很大的机械孔的,但是 也有这2个小孔。不知道干嘛的。 ...

你的那4个孔要不太大,要不就是太靠边了

网友:
飞机掉了玻璃 楼主快跑

网友:
定位孔,下单的时候,好像有提示,自己加还是JLC来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U:
你的那4个孔要不太大,要不就是太靠边了

应该是孔太大了,3.2mm的过孔

网友(2018-06-15):
引用 楼主:
经过试航许可的任何东西都无权变动,强度影响搞机载外挂设备就知道了。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做过多次没有被打孔,下次也得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