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IM仿真)从零开始设计BOOST数字控制器

楼主(2018-05-16):
设计要求:
输入锂电池电压:46~52V
输出:72V,2KW;

BOOST电感设计:
(按电流纹波20%,输出电压纹波0.25V,开关管频率20KHz计算)
根据-->△I=Uin/L*(Uout-Uin)/Uout*Ts
-->Lmin=Uin*(Uout-Uin)/Uout/△I*Ts=0.095mL
根据-->△W= C*(V1^2-V2^2)/2
-->Cmin=2*△W/(V1^2-V2^2)=P/2*Ts/(V1^2-V2^2)=1388uF
搭建电路(如图1)

楼主:
搭建控制环路
(初步先搭建电压环,后续完善系统可以在添加电流环)
//****************Boost电压环PID参数********************//
double Boost_u_PID;
double Boost_u_ref=72;
double U_bat=46;

const double  Boost_u_K1=0.105;
const double  Boost_u_K2=0.1;

double Boost_u_Error0=0;
double Boost_u_Error1=0;

//******************采样计算********************//
if(Time_200KHz==5/clock)  //200KHz
    {
         Time_200KHz=0;
         Boost_u=in[0];
         Boost_u_20KHz=Boost_u_20KHz*9/10+Boost_u/10;
        }

//*******************Boost电压环************************//
if(Time_20KHz==50/clock)  //20KHz
    {
  Time_20KHz=0;

Boost_u_Error1 = Boost_u_Error0;
Boost_u_Error0 = Boost_u_ref - Boost_u_20KHz;
Boost_u_PID+=Boost_u_Error0*Boost_u_K1 -Boost_u_Error1*Boost_u_K2;
//PID计算式,更改系数以获得理想的输出

if(Boost_u_PID<0)
   Boost_u_PID=0;
if(Boost_u_PID>100)
   Boost_u_PID=100;    //限幅

//********************PWM驱动计算*********************//
PWM=(Boost_u_PID)/U_bat/fs;
out[0]=PWM;
    }
//*****************************************************//

楼主:
引用 楼主:
搭建控制环路
(初步先搭建电压环,后续完善系统可以在添加电流环)
//****************Boost电压环PID参数 ...

验证环路设计参数

1、观看输出是否可控;

2、观察电感电流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验证环路设计参数

1、观看输出是否可控;

楼主厉害,顺便问一下有没有搭过SVG和APF模型阿

网友:
psim很厉害,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顺便问一下有没有搭过SVG和APF模型阿

SVG和APF是什么东西?

网友B:
学习了,可以用来设计开关电源了

网友:
这是设计IC的节奏?顶下 不敢说学习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可以用来设计开关电源了

最开始学仿真就是为了设计开关电源的,我有其他帖子是开关电源设计的

网友:
有理有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开始学仿真就是为了设计开关电源的,我有其他帖子是开关电源设计的  ...

无功补偿和谐波治理的产品,跟并网逆变器原理有点类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功补偿和谐波治理的产品,跟并网逆变器原理有点类似吧

具体要实现什么参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三相并网逆变器,通过检测到市电有很大无功,就发无功补偿?

网友:
继续mark,psim的设计。

网友C:
看G1波形占空比是0.4,为什么这样取,还有一个疑问我用Gating Block频率设成跟楼主一样的.得出的电压是76.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G1波形占空比是0.4,为什么这样取,还有一个疑问我用Gating Block频率设成跟楼主一样的.得出的电压是76.8 ...

Uout=uin/(1-D),输出72,输入46,占空比差不多0.4多,正常
另外问题听不懂,请描述清楚点

网友:
楼主是仿真达人   mark一下

网友D:
Cmin=2*△W/(V1^2-V2^2)=P/2*Ts/(V1^2-V2^2)=1388uF
这个公式里面V1和V2是指52V和46V吗,为什么我代入进去,算出来的结果相差巨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Cmin=2*△W/(V1^2-V2^2)=P/2*Ts/(V1^2-V2^2)=1388uF
这个公式里面V1和V2是指52V和46V吗,为什么我代入进去 ...

V1=72, V2=72+0.25(输出纹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Uout=uin/(1-D),输出72,输入46,占空比差不多0.4多,正常
另外问题听不懂,请描述清楚点 ...

那个我意思是用PSIM里面的自带的门极驱动管频率出来的电压有差别,可能占空比调的不准吧。
另外我想问问楼主上面电感是怎么计算的 ,我什么我算出来是0.0095mL.下面的△w公式怎么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我意思是用PSIM里面的自带的门极驱动管频率出来的电压有差别,可能占空比调的不准吧。
另外我想问问 ...

你驱动波形是通过展开去测量的,会失真;
△W是粗略估算的,假如占空比是0.5,那么在Boost电感充电时,后级靠的是电容在维持,按照这样的思维去估算的
电感算出来是0.095mH没错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驱动波形是通过展开去测量的,会失真;
△W是粗略估算的,假如占空比是0.5,那么在Boost电感充电时, ...

哦这样的。
但是电感计算上,Lmin=Uin*(Uout-Uin)/Uout/△I*Ts=0.095mL。不太明白这里的△I是指什么。根据伏秒平衡和电感平均电流计算Lmin=Vin*D*(1-D)/(2*Io)*Ts算出来是0.009mH左右的电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这样的。
但是电感计算上,Lmin=Uin*(Uout-Uin)/Uout/△I*Ts=0.095mL。不太明白这里的△I是指什么。根 ...

(按电流纹波20%,输出电压纹波0.25V,开关管频率20KHz计算)
△I是电感纹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电流纹波20%,输出电压纹波0.25V,开关管频率20KHz计算)
△I是电感纹波

Lmin=Uin*(Uout-Uin)/Uout/△I*Ts=46*(72.25-46)/72.25*0.00005/△I   ;△I=Io/(1-D)*1.2=135.89;
结果算出来是6.14uH, 怎么算也算不出来0.09mH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in=Uin*(Uout-Uin)/Uout/△I*Ts=46*(72.25-46)/72.25*0.00005/△I   ;△I=Io/(1-D)*1.2=135.89;
结 ...

△I=P/uin*20%=2000/46*0.2=8.695652173;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要实现什么参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三相并网逆变器,通过检测到市电有很大无功,就发无功补偿? ...

SVG就是检测基波无功含量,通过逆变电路产生相应的无功电流给电网进行补偿,而APF是检测谐波含量,产生电流抵消电网中的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