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JLink下载异常,需要用手按住芯片才能下载

楼主(2018-05-16):
项目里面使用STM32F401CB和STM32L151CB,在使用的过程中就有遇到有些板子使用JLink进行下载提示下载失败,但是用手按住(隔着防静电袋)MCU,JLink就可以正常下载。
排除虚焊,不仅用万用表测量过pin到排针导通,而且MCU引脚上锡饱满。
不知道有没有同仁遇到相同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个jlink 或者换个jlink的线

网友:
测试下晶振

网友:
锡饱满,也是可以虚焊的。

网友:
用手按住芯片才能可以,几种原因:

网友:
焊接不好;芯片受潮分层;上下拉电阻值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