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元件的排列问题?

楼主(2018-05-16):
如图所示这种元件等距排列怎么排呢?

网友:
手动输入坐标,然后统一旋转。。我们已经摆了135个直插的,焊接厂焊到手软。。

网友:
密集恐惧症

网友:
前一个后一个,其他自动对齐……

网友:
摆个大概,然后对齐等间距。当然4个角是要准的。

网友:
不是有陈列粘贴么?还象这个是CAD软件的基本功能,还没有发现那个软件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阵列粘贴

网友:
LED胸牌?
protel99里我是这样做:
先放好两个贴片
然后在第二个LED的第一脚画一条topoverlay线,选中这条线,按ctrl+c鼠标点击第一个LED的第一脚,
按ctrl+v 鼠标移动第二个LED的第1脚那条线的端点并点击鼠标,再ctrl+v鼠标移动到刚粘贴的这条线的端点击鼠标...
就画出了一系列等间距的线,再移动LED去对齐端点就行

网友:
常用的对齐指令就可以了。

具体查询一下 对齐指令,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嚓嚓,竞然看出三维立体效果了

楼主:
还是8楼哥们这个方法好点,起码不用看坐标

网友:
为什么不直着放

网友:
直接阵列就可以了

网友:
PCB工程师都是很能扛住密集恐惧症的奇人,别问我怎么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