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用的设备防护等级要求达到IP67,该怎么理解?

楼主(2018-05-16):
一家外资企业原来买了我们2台设备,一开始合同没这方面要求,后来到对方厂里才提出要求。后来整改了几次,做了些防尘处理也就过了。现在他们想再订购一台,协议里有写防护等级要求为IP67。查了一下,防尘等级还好处理一点,这个防水等级要怎么理解?室内使用的设备,按这个等级要求是“防止浸水时水的浸入(在深达1米的水中防30分钟的浸泡影响)”,这个要求是不是很严苛没有必要?还是我理解不到位?

------------------------------------------------------
修改原因:改错字

网友:
沟通,是不是对方草鸡工程师随便写的,如果确实需要,费用上再商量。

网友:
你的理解是对的,是比较严苛,既然客户提了,先沟通沟通情况看看

IP后第一位数字防尘等级
无防护
对外界的人或物无特殊的防护
防止直径大于50mm的固体外物侵入
防止人体(如手掌)因意外而接触到电器内部的零件,防止较大尺寸(直径大于50mm)的外物侵入
防止直径大于12.5mm的固体外物侵入
防止人的手指接触到电器内部的零件,防止中等尺寸(直径大于12.5mm)的外物侵入
防止直径大于2.5mm的固体外物侵入
防止直径或厚度大于2.5mm的工具、电线及类似的小型外物侵入而接触到电器内部的零件
防止直径大于1.0mm的固体外物侵入
防止直径或厚度大于1.0mm的工具、电线及类似的小型外物侵入而接触到电器内部的零件
防止外物及灰尘
完全防止外物侵入,虽不能完全防止灰尘侵入,但灰尘的侵入量不会影响电器的正常运作
防止外物及灰尘
完全防止外物及灰尘侵入
-------------------------------------------------------------------------------------------------------------------------------------------
IP后第二位数字:防水等级
无防护
对水或湿气无特殊的防护
防止水滴浸入
垂直落下的水滴(如凝结水)不会对电器造成损坏
倾斜15度时,仍可防止水滴浸入
当电器由垂直倾斜至15度时,滴水不会对电器造成损坏
防止喷洒的水浸入
防雨或防止与垂直的夹角小于60度的方向所喷洒的水侵入电器而造成损坏
防止飞溅的水浸入
防止各个方向飞溅而来的水侵入电器而造成损坏
防止喷射的水浸入
防持续至少3分钟的低压喷水
防止大浪浸入
防持续至少3分钟的大量喷水
防止浸水时水的浸入
在深达1米的水中防30分钟的浸泡影响
防止沉没时水的浸入
在深度超过1米的水中防持续浸泡影响。准确的条件由制造商针对各设备指定。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原先那2台设备也是就做了一些防尘措施就好了,看来得叫领导重新沟通了

网友:
你设备做到这个防护级别防水的难点在那里,是出线还是散热?找对方沟通就好了,说白了都是dollar

网友:
那原价肯定没法做啊,即使处理后满足67是不是还要提供等级认证证书呢?

网友:
新的重大需求,重新签合同立项,楼主又有的赚了。

网友A:
室外用的监控摄像头风吹雨淋也才ip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室外用的监控摄像头风吹雨淋也才ip66

你是觉得雨淋比水浸简单么?抗雨淋好像只要求ip54就好了,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觉得雨淋比水浸简单么?抗雨淋好像只要求ip54就好了,

很佩服你的理解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佩服你的理解能力

室内使用的设备也不见得要求就会比室外风吹雨淋的要求低。要求IP67也很正常。

网友:
先沟通,说不定是草鸡工程师瞎抄抄错了呢

网友:
IP67的摄像机,一般是船舰、码头等高盐雾的地方用,最好内带加热除雾功能,有的还自动雨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用的监控摄像头风吹雨淋也才ip66

就是不懂才上来问问,看看是不是我考虑错了,现在知道了,这个要求有问题,直接删掉这条,不要拉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内使用的设备也不见得要求就会比室外风吹雨淋的要求低。要求IP67也很正常。 ...

正常车间,防水要达到7,这要求乱来,防尘要达到这要求还说得过去

网友:
人家可能考虑到意外情况下扔能保证设备可靠运行,如室内渗水等。

网友:
数年前我给客户提供了一台便携式COFDM编码发射机,7K一台,铝合金型材机壳。后来做升级版,要求IP67,采用整块铝锭铣出外壳,换用防水接插件,开模定做N多硅胶防水件,最后价格50K一台。

所以只要告诉客户,不做要求,和IP67根本就是不同的东西,决定的不是成本的零头,而是成本的最高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