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含税1元以下带串口的单片机

楼主(2018-05-16):
STC几个便宜的型号都不带串口,别的品牌的也没找到合适的。便宜的OTP的单片机基本都不带串口。
有推荐的型号吗?

网友A:
想知道用在什么项目上,这么省

网友:
用模拟串口,

网友B:
新塘的N76E003  可替代STM8S003的,我一朋友在用,批量0.8-0.9那样,含不含税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塘的N76E003  可替代STM8S003的,我一朋友在用,批量0.8-0.9那样,含不含税不清楚了 ...

这么便宜?什么数量级的?我们最近买1.2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用在什么项目上,这么省

这么省的项目多了去了

网友:
同问。哪里可以0.9,刚买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塘的N76E003  可替代STM8S003的,我一朋友在用,批量0.8-0.9那样,含不含税不清楚了 ...

目前就是在用N76E003,含税1.4元左右吧。不含税0.9元也便宜啊,不知道哪买的。

网友:
CH551G还带USB

网友:
LGT8F08A SOP8 X宝样品价0.8元/pcs,不过只能单线半双工
LGT8F08A SOP14 X宝样品价0.9元/pcs,可以全双工
批量价自己去问。

网友D:
stc不能串口,怎么下载程序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省的项目多了去了

这么省的项目还考虑物理串口,还是不够省啊。力创商城上含税价1毛6的单片机模拟个串口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c不能串口,怎么下载程序固件?

这个也正是WCH要向STC学习的地方,STC不带串口也能串口下载程序,WCH不带串口就不能串口下载程序了。

网友:
003 系列的51替代品,都符合撸煮要求,,,例如  hc89f003、n76e003.。。xx003

网友:
STC8F2K08S-SOP8    自带一个串口,超低功耗(掉电小于0.1微安,,)1元单价,稳定出货,免费送样测试,加Q
   2593九03262

网友:
elm-chan做过一个软件实现的串口, 在attiny上能用。其他mcu上估计得改改。
http://elm-chan.org/docs/avrlib/suart.zip

网友:
CH551G    USB 串口 SPI

网友:
模拟串口吧 STC15F100W-35I-SOP8  0.89元   我们提供参考方案

网友:
赛元0.8,7250

楼主:
看了一下,能满足要求,谢谢!

网友:
要求不严格的话随便找个便宜的模拟一个,

网友E:
我有一元以内 带 UART SPI I2C 的MCU,私信给你联系方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元以内 带 UART SPI I2C 的MCU,私信给你联系方式了。

给大家共享一下啊

网友:
用IO模拟,两个IO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能满足要求,谢谢!

呵呵。用上了把~

网友(2018-06-20):
松翰的MCU, FLASH的带硬件串口 PWM, SOP8 SOP14……多种封装。 如果你用OTP的软件模拟也有更便宜的,稳定性也能满足你要求,有需要可以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