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dart甲醛传感器 WZ-S数据漂

楼主(2018-05-16):
前段时间在J东购了两款甲醛测试仪,价格在100元左右,回来后测试发现非常不准【和试纸测试对比】,于是想着用英国dart传感器DIY一下,很方便,结合以前项目,结果直接在手机上显示,通过蓝牙,下图测的是公司会议室封闭一天的数据,超了点,办公室内有一张大桌子和椅子,长时间放着的时候,数据有时会显示到比较小的数值,比如 0.002mg/m3,但大部分时间都是稳定的正常数据

网友:
然后发现甲醛超标了

楼主:
好在J东东西不好用,都可以退,DIY甲醛测试仪的目的是测试刚装修好半年多的房子,看甲醛情况

楼主:
WZ-S传感器用着比较方便,直接串口数据输出,不用校准,目前看数据还有点靠谱,在室外数值接近0

网友:
京东上有测试服务,买了容器,采集气体,然后寄出去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个疑问,既然甲醛这么厉害,那么在医院里面解剖用的尸体就是放在甲醛溶液里面(福尔马林),那么经常接触这个东西的医生岂不是很危险。

网友:
面条里的怎么测,听说买的面条里有这个

楼主:
长时间放着的时候,数据有时会显示到比较小的数值,比如 0.002mg/m3,但大部分时间都是稳定的正常数据

网友A(2019-08-14):
引用 楼主:
WZ-S传感器用着比较方便,直接串口数据输出,不用校准,目前看数据还有点靠谱,在室外数值接近0 ...

他的这个模块说明价格,有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这个模块说明价格,有连接吗

二年前在“力闯桑呈”买的,现在好像没货了,不过有其它型号的没用过,搜 dart传感器

网友B:
对于甲醛这玩意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说危害大到一定程度,那么家具城那些卖家具的小姑娘不是整天吸入更多,认识好几个卖了十几年家具的,身体健康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甲醛这玩意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说危害大到一定程度,那么家具城那些卖家具的小姑娘不是整天吸入更多 ...

幸存者偏差。

网友C(2019-09-19):
引用 楼主:
二年前在“力闯桑呈”买的,现在好像没货了,不过有其它型号的没用过,搜 dart传感器 ...

之前我代售的,你可以联系dart深圳办,那边价格印象中更便宜

网友:
除非你放在一个标准的测试环境中,否则你没法说他飘,还是的确环境中的甲醛波动了

网友(2019-11-06):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代售的,你可以联系dart深圳办,那边价格印象中更便宜

还能联系得到吗? 或者给个电话什么的。。最近想买1个,做个对比实验。。

网友:
你直接上dart-sensors的官网,里面有深圳办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