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支招:现在房屋装修,选择LED?还是节能灯?

楼主(2018-05-16):
现在装修房子,选择了三雄极光T8灯管,16W,4套(每套25元),安装在32平方米的大厅。请教大家:照度是否足够,三雄的显色性如何?有没有频闪?
房间用欧普照明的LED 9W灯泡(每个20元),用暖色的白光。LED灯的显色性好呢?还是节能灯的显色性好?
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说说吗?

网友A:
对小孩视力保护,优先   白炽灯 ,,,其次日光灯、然后节能灯、最后LED灯!!!  如果是客厅、厨房、楼道、厕所、,就用LED灯(节能)算了。。记住,小孩房和书房等长期看书的房间,一定要  白炽灯!!!(不差这点电费钱!!!)

网友:
用好点的LED吧

网友:
趋势都是用LED吧

网友:
多年前, 听说led蓝光泄露,  伤眼, 现在不知啥情况

网友:
灯具一定要买可替换光源结构的

网友:
还是选节能灯吧。

网友:
led的蓝光基本上还没见过真正合格的,大厅、卧室、书房都用至少也要用节能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小孩视力保护,优先   白炽灯 ,,,其次日光灯、然后节能灯、最后LED灯!!!  如果是客厅、厨房、楼道 ...

非常赞同wkman的观点,我也一直认为只有白炽灯发出的光应该是与太阳光最一致,应该才能保护小孩的视力。其他的什么节能灯,日光灯,LED灯应该都不行,都是冷光源。有条件的网友可以做下白炽灯,节能灯,日光灯,LED灯的光谱分析,对比一下,也给我为小孩用光源提供个科学的参考。我一直认为现在那么多小孩近视,与照明光源、电视、手机等都有密切关系,只是没有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作为支撑

网友C:
长时间在室内某种灯光下习惯了觉不出什么来,但是晚上到楼下观察一下各家窗户的灯光,花花绿绿,对比着看区别就很明显了。
谁家窗户透着蓝灰色的光,肯定装的是劣质的LED灯。
散发带点绿色的光,肯定装的是劣质的荧光灯(含日光灯节能灯)。
散发有点昏黄的光,一般是白炽灯。比较少见的还有暖色LED。
正白光的一般是三基色节能灯。
好一些的LED正白光的也勉强可看。

网友C:
搞个多色LED混合效果会怎样?
红色
红橙
橙色
琥珀色
黄色
黄绿
翠绿
冰蓝
蓝色
紫色

网友D:
我长期用LED灯检查电路板  现在感觉眼睛要瞎了

网友:
也装修中,发现想买个非led的灯,找都找不到了,实体店铺、京东等都是led

网友:
某宝正品 特价 灯具 松下 长方灯 吸顶灯 遥控 23W*4 HAZC9202KE

网友:
用ledT8不会错,灯管内部集成驱动器,可靠耐用省电,维修特简单,家里都用led的。

网友E:
两年前买日光灯就已经不太好买了,全是 LED
不过当时还是买了松下 80W 的三基色灯光的日光灯
LED 的显色系数还是比不上日光灯,而且光衰减后要换只能换灯也挺麻烦的

不过前年买的日光灯,去年看好像就已经不卖了

网友:
前段时间去实体店买灯,现在都是LED了,没有看到节能灯

网友F:
白炽灯前加块整流滤波电路会不会改善照明效果呢?

网友:
肯定是 LED灯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白炽灯前加块整流滤波电路会不会改善照明效果呢?

白炽灯本来就没频闪啊

网友:
都没关注这方面的东西,长见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白炽灯本来就没频闪啊

严谨些好不好,220v,50hz

网友:
亮度不够的,led要3-5w/平方,现在的灯具除了led,其他已经不怎么好买了

网友:
节能灯,亮度也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严谨些好不好,220v,50hz

那是输入,输出是靠发热的,温度变化不是50Hz的,这也就是车床上为什么要用白炽灯照明的原因

网友:
虽然供电是50Hz交流电,但白炽灯的灯丝有热惰性,所以几乎是没有频闪的。

网友:
松下的led用着都没白炽灯舒服,建议阿莫上次推荐的卤钨灯,寿命比普通白炽灯长点,且一点亮就为最大亮度,没有荧光灯和白炽灯的缓慢升温过程

网友:
当然节能灯好些,但现在市面上卖的大部分都是LED,买LED就买频闪小些的

网友H:
好像LED灯都有频闪的问题,是不是为了节能,LED灯都是PWM驱动原因?恒流驱动是不是能没有频闪问题!

网友I:
首先    全光谱l的ed灯(线性驱动)  优点不伤眼(色温接近日光)    缺点贵

网友J:
已经买了LED灯,明显觉得伤眼,有没有补救方案,加个滤光纸啥的 求网友给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赞同wkman的观点,我也一直认为只有白炽灯发出的光应该是与太阳光最一致,应该才能保护小孩的视力。 ...

跟光源有关系,但不是你想的这样。

近视率高是因为室外活动少,太阳光对少儿眼球的发育影响较大。(具体未看到是因为亮度,还是某种光成分)
因此之故,室内照明灯具的改进只是万般无奈的妥协之策,有多大改善犹未可知。
真正有用的是增加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天。
我把我家小孩赶到阳台上去玩、做作业,太阳没下山前光线足够亮。

网友K:
建议是 主照明用节能灯  装饰照明和辅助照明用LED  。像看电视时候需要亮的辅助灯,周围用的颜色灯,走廊灯 可以用LED灯。
客厅用4个16W的基本够,不过现在家用装饰性要强一点,可以选择吸顶灯啥的。形状可以配合装修风格。 T8的有点落伍  像办公室。如果有几个灯 建议都分开控制,不要一开全亮。
房间的9w偏小了   建议再加一个灯。 灯的颜色建议用4000K的日光色   3200K的太黄了点(纯粹个人喜好,看自己喜欢) ,不建议用6500K的白色  色调冬天太冷。

网友:
有设计灯的大师比对过宜家的LED灯吗?光谱和频闪怎么样?

家里用了几个宜家白炽灯色的感觉还不错,孩子书桌上是飞利浦节能灯,房顶是大概是400流明的宜家白炽灯色的LED(记得宜家一个灯泡大概花了¥ 50)。

网友L:
三雄的就是垃圾,不要选这个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K:
建议是 主照明用节能灯  装饰照明和辅助照明用LED  。像看电视时候需要亮的辅助灯,周围用的颜色灯,走廊灯 ...

现在做的客厅主照明的LED灯功率都整到200W-300W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已经买了LED灯,明显觉得伤眼,有没有补救方案,加个滤光纸啥的 求网友给建议 ...

补救方案就是关灯睡觉。

网友:
孩子书桌用的卤素灯,灯光感觉很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I:
首先    全光谱l的ed灯(线性驱动)  优点不伤眼(色温接近日光)    缺点贵 ...

线性驱动更差,电网电压波动,亮度也波动。

至于你说的   全光谱led灯   ,目前还没听说,可能是我还要学习。

据我了解,LED是单波长的,单白光是蓝光加黄色荧光粉。

如果是RGB三色LED组合的白光,可能更接近自然光,但是三个点光源不在同一位置,会有一点怪怪的效果,不太适合主照明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小孩视力保护,优先   白炽灯 ,,,其次日光灯、然后节能灯、最后LED灯!!!  如果是客厅、厨房、楼道 ...

白炽灯费电。不选了。
日光灯有频闪,电子镇流器的是没有频闪。但灯管一老化,好像镇流器会跟着灯管一起坏。还有,日光灯以后不好买。
剩下节能灯和LED了。
现在的LED这么便宜,星期天得去家装市场多测试一些这些LED和节能灯的区别。
包装有显色性,频闪等指标吗?我应该带些什么仪器检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小孩视力保护,优先   白炽灯 ,,,其次日光灯、然后节能灯、最后LED灯!!!  如果是客厅、厨房、楼道 ...

小孩的台灯的确是要用白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在室内某种灯光下习惯了觉不出什么来,但是晚上到楼下观察一下各家窗户的灯光,花花绿绿,对比着看区 ...

看来你对灯光有研究,能多介绍一下吗?或者推荐网页我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年前买日光灯就已经不太好买了,全是 LED
不过当时还是买了松下 80W 的三基色灯光的日光灯
LED 的显色系 ...

我也是担心买不到,以后不好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LED灯都有频闪的问题,是不是为了节能,LED灯都是PWM驱动原因?恒流驱动是不是能没有频闪问题! ...

市面上都说是恒流驱动。
要真的恒流驱动,就不能省下输入端的点解电容,这个电容省去或者是容量不够,就不可能有恒流驱动。这个电容要接近1元啊,很多厂家会省去这个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首先    全光谱l的ed灯(线性驱动)  优点不伤眼(色温接近日光)    缺点贵 ...

能推荐几个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三雄的就是垃圾,不要选这个品牌。

愿闻其详。

网友(2018-06-20):
引用 网友D:
我长期用LED灯检查电路板  现在感觉眼睛要瞎了

那么还能开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个多色LED混合效果会怎样?
红色
红橙

点子赞!

都是义务教育出来的,为什么你可以那么优秀!

网友:
选LED比较好,不同地方用不同色温的灯。

网友(2019-03-16):
三雄极光都是代工的,他们的东西很贵,我同学在里面上班,贵的一笔啊

网友:
荧光灯 ,市场上的LED 都是耍流氓,白蓝刺眼。所谓的节能,LED 发热哪里来的能源?

网友:
灯具市场都是led灯了,给小孩子写字的台灯要选好,最好是白炽灯的。

楼主:
已经全部安装了欧普LED。首先没有闪烁。有没有问题有待观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赞同wkman的观点,我也一直认为只有白炽灯发出的光应该是与太阳光最一致,应该才能保护小孩的视力。 ...

小孩近视在LED还未发明的时代,就很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