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品牌的NB模块比较好

楼主(2018-05-16):
最近要开发一款用NB的模块,了解到的有移远的和SIMCOM的。没用过NB,对NB的使用还一头雾水。
现在性价比高的是哪款模块呢?还有现在NB的覆盖情况怎样?

网友:
据说电信的覆盖比较全

网友:
电信的吧,移动的覆盖很差。深圳都没有几个基站呢

楼主:
电信的有哪些模块呢,是不是就只有移远的BC95

网友:
等模块低于20块块钱之后,才能谈性价比

网友A:
我来推荐下,信位的SN12 B5电信的,这个我们测试很长时间了,目前有小批量应用,性能还好,价格不便宜。如果要价格,就只有ME3616有电信补贴,40元以下;不过ME3616的省电没做好。

网友:
SIMCOM的SIM7020支持电信吧

网友:
太贵了,大量使用还是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推荐下,信位的SN12 B5电信的,这个我们测试很长时间了,目前有小批量应用,性能还好,价格不便宜。如 ...

信位的SN12 B5??没听过这个牌子,有官网或资料吗

网友:
移远,出过几万的货了
利尔达也还行,其他的还没批量用

现在价格大概37、38

网友:
海信的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位的SN12 B5??没听过这个牌子,有官网或资料吗

百度 广州信位 第一个链接就是就是官网。资料我找一份,这个去年6月份我们就开始测试了。这个附件怎么附不上了文档?你直接官网找联系信息找他们要资料。

网友B:
现在最多的还是移远吧,利尔达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最多的还是移远吧,利尔达也行。

利尔达也做这块啊

网友C:
我在用移远的BC95模块,电信卡,信号不错,其他模块的还没有用过,不过感觉价格比较贵,我们使用其实GPRS就够了,老板为了能出去吹牛,非得用NBiot模块

网友:
目前测试的主要是SIMCO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移远的BC95模块,电信卡,信号不错,其他模块的还没有用过,不过感觉价格比较贵,我们使用其实GPRS就 ...

你那里模块出来的信号强度一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移远的BC95模块,电信卡,信号不错,其他模块的还没有用过,不过感觉价格比较贵,我们使用其实GPRS就 ...

很多都是这样的,吹出来的

网友D(2018-07-08):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移远的BC95模块,电信卡,信号不错,其他模块的还没有用过,不过感觉价格比较贵,我们使用其实GPRS就 ...

bc95,后台如何唤醒前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移远的BC95模块,电信卡,信号不错,其他模块的还没有用过,不过感觉价格比较贵,我们使用其实GPRS就 ...

NB 现在有包数据流量卡的套餐吗?多少钱?

网友:
准备搞一个开发板回来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NB 现在有包数据流量卡的套餐吗?多少钱?

面前NB IOT 还没大批量应用,资费还比较高,
给你个图片参考。再过两年,等用户数量上亿了,费用应该会大大的降低。
可以看到,目前NBIOT 模块 +5年 费用=79元,过阵子 模块+5年费用,40元左右,应该是指日可待的。

网友F:
可以考虑用移远的,出货量大。

网友(2018-11-27):
引用 网友D:
bc95,后台如何唤醒前端?

后台没办法唤醒前端,只有前端自己定时去访问后端。

网友:
2000次链接感觉干啥都不够啊,咋办

网友:
可能也要用 了解一下

网友:
同问啊,lora不做了   。

网友:
移远吧,出过很多货了,很稳定。BC26/BC28等等可选择性多

网友:
我们用海信的,还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来推荐下,信位的SN12 B5电信的,这个我们测试很长时间了,目前有小批量应用,性能还好,价格不便宜。如 ...

ME3616的省电没做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能具体说一下么?有什么坑?

网友A:
引用 网友G:
ME3616的省电没做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能具体说一下么?有什么坑?

新版本有调好了,不过这个省电有点鸡肋。
信位、移远等菊花核的,PSM模式下,是在线待机,<5uA,有需要时,发送数据立即自动唤醒发送,固定点信号好秒达;
高新兴、移远等高通核的,PSM模式下,是掉网的,只是保持当前已连接的基站信息,节省搜网时间,唤醒时,还要重新联网,再发送数据。比断电处理略好一点。目前我们的结果是这样的。
达不到ME3616 PSM文档里面说的数据立即上传。这个请有实现的朋友给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有调好了,不过这个省电有点鸡肋。
信位、移远等菊花核的,PSM模式下,是在线待机, ...

ME3616 这些采用的MTK方案。价格便宜点。。但是tmd。每次唤醒相当于重新启动一遍。。ram什么数据都没有了

网友:
移远的可以,稳定,供货及时。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有调好了,不过这个省电有点鸡肋。
信位、移远等菊花核的,PSM模式下,是在线待机, ...

之前用simcom的,也是高通核的,PSM启动到UDP连接成功大概需要8秒左右吧,移远等菊花核心的没试过。这个数据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用simcom的,也是高通核的,PSM启动到UDP连接成功大概需要8秒左右吧,移远等菊花核心的没试过。这个 ...

这个正常的,我们有测试过5秒到二十多秒不等。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考虑用移远的,出货量大。

张总你也在这里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有调好了,不过这个省电有点鸡肋。
信位、移远等菊花核的,PSM模式下,是在线待机, ...

这个5ua模式,从启动到发送多久?后台返回也是能立即收到么?不考虑服务器延迟,一次交互得多久?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这个5ua模式,从启动到发送多久?后台返回也是能立即收到么?不考虑服务器延迟,一次交互得多久? ...

1年多前测试的,菊花核的NB模块原地不动,小区不切换,信号好情况下,大部份(>90%)一次交互在1秒内;信号差些延迟的较多,绝大部份在10秒内,偶有丢失。需要保证实时通讯的还是暂不要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年多前测试的,菊花核的NB模块原地不动,小区不切换,信号好情况下,大部份(>90%)一次交互在1秒内; ...

谢谢,1S以内倒是不错,我的场景倒是基本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