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Nbus扩展模块选型

楼主(2018-05-16):
如题:
最近一个项目,选用的是林德的ECU,该ECU的外部输出IO估计不够用,ECU带2路canbus
好像支持1939,也支持canopen ,车辆上用的。
想找个canbus的扩展模块,来扩展IO ,以前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这种模块,百度了下,也没有找到
求推荐型号,谢谢。。。

网友A:
用2个ECU,canope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个ECU,canope连接

是的,ECU厂家也是这么推荐的,先前有一个项目也是这么做的。
有2个问题
1:ECU的成本比扩展模块贵许多
2:程序下载和监控,以及参数修改要分别连接两个ECU,不怎么方便。

另外,车用控制器有没有好的硬件厂商,可以推荐下。

网友B:
坛里有人做扩展IO的。走RS485或CANOP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里有人做扩展IO的。走RS485或CANOPEN

那个好像是工业自动化的。
这个是车上用的。

网友A:
厂家应该不会去做IO模块的。他生产出来卖给你价格估计和ecu差不多了。
看看这个,80个数字量 16个模拟量 2路can 还有232

IFM控制器CR0200参数介绍
易福门CR0200 |· R360/Extended Controller
用于移动车辆和工程机械的控制系统
ExtendedController(扩展控制器)
可选的移动控制器
型号R 360
输入/输出功能可设
根据IEC 61131-3编程
2个控制单位
80个输入-/输出
10...32 V DC
总的输入和输出
总的输入和输出        80
数字        80
模拟        16
模拟量输入        0...10/32 V, 0/4...20 mA
输出
PWM        24
PWM-I        16
H桥        4
接口
CAN        2 x 2
RS-232        2
认证/测试
MTTF [年]        25
机械技术数据
重量 [kg]        2.0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应该不会去做IO模块的。他生产出来卖给你价格估计和ecu差不多了。
看看这个,80个数字量 16个模拟量 2 ...

这个是哪个厂家的,有链接吗?

网友A:
易福门CR0200 到官网上下载吧

网友C:
没有量就用两个吧。有量可考虑。车载是否要认证。其它家模块协议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易福门CR0200 到官网上下载吧

好的。我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量就用两个吧。有量可考虑。车载是否要认证。其它家模块协议兼容?

现在就是用的2个,没有量,但也要考虑成本呀。

网友:
canfestival 自己弄个从站,也不是多复杂
然后加几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