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8804硬控模式是否支持多种采样率输入?

楼主(2018-05-17):
WM8805  硬控模式SPDIF接收是否支持多种采样率?  比如44.1k  48k等是不是能自动识别?    输出I2S  LRCK频率是不是跟随SPDIF?   不带SRC?

网友A:
我记得是可以的。
硬控好像有个176还是192不能支持,不是很记得了。

网友B:
印象中WM8805是有本地PLL的,时钟自己提供,SPDIF只取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可以的。
硬控好像有个176还是192不能支持,不是很记得了。

非常感谢朋友的解答! 这样说的话 WM8805只不过是做了SPDIF信号的解析而已? SPDIF信号是什么采样率,8805解析后I2S输出的采样率就是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WM8805是有本地PLL的,时钟自己提供,SPDIF只取DATA

非常感谢朋友的解答! 这样说的话 WM8805只不过是做了SPDIF信号的解析而已吧? SPDIF信号是什么采样率,8805解析后I2S输出的采样率就是多少吧?

所谓的ASRC  就是异步采样率转换。比如CS8422 这个芯片是将SPDIF不同采样的信号,统一转换成固定的采样率输出吧?

网友B:
WM8805不升频,SPDIF采样率多少I2S就是多少输出,只是时钟是自己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WM8805不升频,SPDIF采样率多少I2S就是多少输出,只是时钟是自己提供

嗯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