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便携设备一边使用一边充电的充电时间长问题

楼主(2018-05-17):
锂电池便携设备一边使用一边充电的充电时间长问题
1、我一个便携设备有一个触摸屏(350ma/3v3)电机(3v/300ma),锂电池3500ma/3v7
2、这个设备没有电的时候,需要充电,充电过程中整机都是工作的,充电器是5V/1A,屏幕和电机都分走了650ma,锂电池充电很慢,并且系统工作也不稳定。
3、大家有什么解决思路,或方法吗?

网友A:
提升充电器输出电流  5V 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升充电器输出电流  5V 2A

嗯,这是一个方法,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B:
改一下电路,通过MOS切换电源,当外部电接入时,使用外部电给电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电路,通过MOS切换电源,当外部电接入时,使用外部电给电路供电。

嗯,谢谢,又一个思路,还有别的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