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使用sim卡卡座,采用哪种封装的更加合适?

楼主(2018-05-17):
请问户外使用sim卡卡座,采用哪种封装的更加合适,使用环境:高速公路中央隔离带或者路边。

网友:
贴片卡或者ESIM

网友:
ESIM吧。维护更新都方便

楼主:
收到,谢谢各位

网友A:
抽屉式的适合户外,还有震动的环境中,不过最好建议使用电子SIM卡的方式最好,直接贴到板子上。

楼主:
抽屉式的已经出问题了,在震动的环境下,高速公路上,大卡车经过,那震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抽屉式的适合户外,还有震动的环境中,不过最好建议使用电子SIM卡的方式最好,直接贴到板子上。 ...

ESIM是模块直接带的,还是说是一颗芯片?  号码什么的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IM是模块直接带的,还是说是一颗芯片?  号码什么的怎么搞?

同问,从哪里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SIM是模块直接带的,还是说是一颗芯片?  号码什么的怎么搞?

有两种方式,1.直接是一个QFN封装的SIM卡,可以直接贴到你的板子上,这样的话,就不需要传统的SIM卡座了。
2:还有一种方式是邮票孔的,别人或者代理商封装好的,里面带有ESIM,MCU,体积是1cm*1cm,并且内部还具有操作系统、三网切换等功能。
目前以上两种如果是小客户的话,建议从物联网卡的代理商那购买,这种代理商目前有很多。

网友C(2018-08-25):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方式,1.直接是一个QFN封装的SIM卡,可以直接贴到你的板子上,这样的话,就不需要传统的SIM卡座了 ...

信号不好想换运营商或换流量包岂不没得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信号不好想换运营商或换流量包岂不没得换?

有三网切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三网切换的

谢谢,涨知识了

网友(2023-02-10):
SIM卡槽有裸露的话,触点容易氧化。不考虑更换SIM卡的话,尽量装在设备里面,实现防潮和防尘。

网友:
楼上也说了,最好的解决方案是用贴片SIM卡。不是震动场合,也可以用翻盖式SIM卡座。